关于Windows的驱动程序体系,MSDN的这2张图之间是如何对 ...

楼主(2010-04-20):
关于Windows的驱动程序体系,MSDN的这2张图之间是如何对应的?
图1:
-----------------------------------------------------------
图2:
-----------------------------------------------------------
第1张图片是Windows驱动架构的层次(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ff554721(VS.85).aspx
),描述了从 ① 的用户模式应用程序到 ⑥ 的硬件总线驱动的数据交换经过的驱动层次。
第2张图片是WDM驱动的类型和层次(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ff564862(VS.85).aspx
),描述的是WDM驱动程序的分类。
这2张图之间是如何对应起来的?
是不是图1的③④⑤这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内部都具有图2中③④⑤的层次,图1的⑥内部具有图2中①②的层次?
架构
图片
windows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理解基本是对的,图1的③④⑤这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内部都可以具有图2中③④⑤的层次,图1的⑥内部可以具有图2中①②的层次,但是不必须有filter。

网友:
我又找到了2张图:
-----------------------------------------------------------------------------
图3:
-----------------------------------------------------------------------------
图4:
-----------------------------------------------------------------------------
根据MSDN和那本M$的WDM编程的书描述,图4的④最下面的PDO和③最上面的FDO其实应该是一个实例,其他部分也是上层的PDO和下层的FDO其实是同个DeviceObject的实例,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

网友:
我认为从技术细节来看,不完全是这样的。图4-4的PDO是Joystick的miniport驱动生成的,是个不基于总线的PDO,也就是说是假的物理设备。而图4-3的FDO是USB Hub生成的,它下面的PDO是真的总线设备。图4-4的PDO和图4-3的FDO是通过miniport联系在一起的,至于联系起来,由于没作过miniport,不清楚。
但是从宏观来看,图4-4的PDO和图4-3的FDO可以看成是一个实例。其实如果作一般的驱动,不用了解这么细致。

网友B:
我是不来回答问题的,但我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插入图片的啊?那个图片好像只能插入图片链接,这个链接又该怎么利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