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IL

楼主:
目前公司加入微软的ril模块,增加电话短信功能。请问下怎么开发,调试,测试。谢谢

网友:
首先要熟悉AT指令标准和你们自己采用通信模块所用的定制AT指令;
然后针对不同的指令以及通信逻辑修改RIL层代码;
最后调用CellCore层各个SDK对RIL进行测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RIL开发经验2年,有兴趣多交流。

网友:
有RIL就有对应的RIL的API,直接调用即可,跟普通的应用没啥差别。当然前提是设备的底层驱动都完好。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在网上找了RIL的API的资料,应用开发都一样的,调api就是了。开发的时候怎么调试,模拟器上可以调吗?还是用设备来调(直接打电话,发短信)?

网友A:
一般都是模拟器上先测试,如果测试比较理想再用设备调咯.调试是个麻烦的事,它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需要一步步耐心反复的测试修改.要有耐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模拟器上先测试,如果测试比较理想再用设备调咯.调试是个麻烦的事,它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需要一步步耐心反复的测试修改.要有耐心哦.

软件都是要耐心的。模拟器上先测试,怎么测试?有一些专门的软件,比如打电话,在模拟器上,运行这些软件来模拟发送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模拟器上先测试,如果测试比较理想再用设备调咯.调试是个麻烦的事,它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需要一步步耐心反复的测试修改.要有耐心哦.

软件都是要耐心的。模拟器上先测试,怎么测试?有一些专门的软件,比如打电话,在模拟器上,运行这些软件来模拟发送消息?

微软有提供专门的CellCore Emulator,用它可以模拟虚拟的无线网络,实现拨打电话,收发短信等应用。
你现在已经是直接调已经调试通过的RIL层API了,问的已经不是RIL调试的问题了,而是属于CellCore的开发,跟RIL没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模拟器上先测试,如果测试比较理想再用设备调咯.调试是个麻烦的事,它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需要一步步耐心反复的测试修改.要有耐心哦.

软件都是要耐心的。模拟器上先测试,怎么测试?有一些专门的软件,比如打电话,在模拟器上,运行这些软件来模拟发送消息?

微软有提供专门的CellCore Emulator,用它可以模拟虚拟的无线网络,实现拨打电话,收…

恩,很好,学习了。还有些问题要问,给你发信息了,查收一些,谢谢

网友:
WindowsMobile6.0的sdk中有CellCore Emulator,可以模拟一个电话终端。你的模拟器可以跟这个(模拟的)电话终端进行所有通信。

网友:
网上有一个RIL设计思想的PDF文档,建议楼主看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我试试CellCore Emulator

网友:
学习)!
这帖子非常强大,很有用,建议加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