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段完整简单的PIC16F73的汇编或C源代码

楼主(2009-03-07):
谁能提供一段完整简单的PIC16F73的汇编或C源代码
第一次使用PIC16F73。很简单,就是在B口的第二位输出高电平就可以了。必须要调试通过的哟。
还问一个问题:
在单片机的输出管脚上如果没有接负载,使用程序输出1,就可以使用万用表量到高电平吗?
万用表
高电平
程序
PIC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MPLAB的话,在以下文件夹下有相关型号的模板文件: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ASM Suite\Template\Code\
也就是你的程序可以参考相关模板文件编写。

网友B(2011-09-14):
初学者来找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