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一个函数里嵌入汇编吗?

楼主:
请问可以在一个函数里嵌入汇编吗? 如何加, 要包含什么文件?

网友:
可以的。
呵呵,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编译器所采用方式都略有不同...

网友:
LZ的编译环境是什么?

网友:
可以用汇编,查看汇编关键字

网友:
可以的,与C语言中插入汇编方式相同。

_asm {
...
}

网友:
跟编译器有关,跟程序语言无关。

网友:
不同的编译器,汇编关键字不一样。
如果在VC中 为_asm
void OSStartHighRdy(void)
{
        OSTaskSwHook();
        OSRunning = TRUE;
        _asm{
                mov ebx, [OSTCBCur]        ;OSTCBCur结构的第一个参数就是esp
                mov esp, [ebx]                ;恢复堆栈

                popad                ;恢复所有通用寄存器,共8个
                popfd                ;恢复标志寄存器
                ret                        ;ret 指令相当于pop eip 但保护模式下不容许使用eip
                ;永远都不返回
        }
}
如果在KEIL中,为__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