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设备插入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加上上拉后问题解决,WHY?

楼主:
各位高手,最近小弟在升级软件的时候发现,有的设备可以通过USB端口与电脑连接升级,而有些缺找不到口,或者升到一半中断。后来我们尝试在外部D+上接了上拉电阻,发现此问题消失,但是我们芯片内部已经有了这个上来,为什么还要外接,另外,接了上拉电阻对通信都什么影响?好像在USB协议里面并没有说接上拉会对通信产生什么 影响吧。还有就是发现上拉好像跟电流有一定得关系,如果上拉电阻太大好像也没有用。哪位大侠能给小弟解释一下吗?

网友:
在没加上拉之前,USB的D+驱动能力不足,
加上之后,驱动电流达到了要求。
只要上拉电阻不是很小,就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

网友:
usb 电气接口不规范 造成的吧。和楼上意思差不多。
但我觉得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是D+ D- 的电气特性。

我记得有个cypress 的usb芯片 的d+ d- 哪一根上拉 是用来决定一个什么的。楼主参考8051单片机usb接口程序设计 吧

网友:
你看一下USB协议就知道了!两种版本的,一个是上拉、一个是下拉

网友A:
我的芯片内部已经对D+进行了上拉,但是还是不行,后来做了外部上拉才搞定。

二楼兄弟说驱动电流的问题,请教一下这个在USB规范里有没有,我好像没有找到,请高手指教

网友:
协议规范FullSpeed必须在D+上拉1.5K。
不过看你的描述,应该不是上拉与否造成的。

而是走线问题影响了HOST的驱动能力,导致数据线的沿不明确。所以有的行,有的不行,有的到一半。这是不稳定的表现。

加一个强上拉,使得沿更清晰,容错性更好。

网友:
楼上的说得在理,之前测试看波形都很正常,就不知道跟电流有没有影响,毕竟这是差分信号,我总觉得他对波形的要求应该会小点。不知楼上对沿的看法是否跟电流有关。回头我在仔细看看波形是否有明显变化

网友A:
还要请教一下shuiyan ,请问USB应该怎么走线,线宽应该是多少,究竟有什么讲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请教一下shuiyan ,请问USB应该怎么走线,线宽应该是多少,究竟有什么讲究?谢谢!

只有一个要求:差分走线。如果1.0的话,短距离可以随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芯片内部已经对D+进行了上拉,但是还是不行,后来做了外部上拉才搞定。

二楼兄弟说驱动电流的问题,请教一下这个在USB规范里有没有,我好像没有找到,请高手指教

USB协议里有说明,“我的芯片内部已经对D+进行了上拉,但是还是不行”,说明你芯片的上拉不正确。

网友:
外接一个上啦电阻是为了在USB插入时产生一个上升沿从而判断USB是否插入。
USB一般走差分线   阻抗90欧姆   如果需要精确走线要与厂家联系 确定走线宽度。因为阻抗跟材质和厚度有关。

网友:
芯片内部的电阻能够上拉1.5K?这个是不是大了点?芯片内部的电阻都是晶体管搭的。

网友:
stm32 在D+ 上加了一个三极管 上拉,根据芯片不同,当然有所不同,看手册吧

网友:
关于USB的上下拉电阻,不是随便接个任意阻值的电阻就ok了。当你的USB为主设备的时候,D+、D-上分别接一个15K的下拉电阻,这样可以使得在没有设备插入的时候,D+、D-上始终保持低电平;当为从设备接口时,可以通过在上拉电阻来设置不同的传输速率,当D+接一个1.5K上拉电阻,可以工作在高速率模式如12MBPs,当D-1.5K上拉电阻,工作在低速率模式,如1.5MPBs。主USB自动识别从设备为高速还是低速就靠上拉电阻在D+还是D-上区别,电阻阻值的不规范会影响usb自动识别分配资源,出现不能发现硬件或使用到一般硬件发现失败等现象,所以不要随便上下拉电阻,先规范USB的硬件接口电路

网友:
是我们芯片内部已经有了这个上来,为什么还要外接,

=====================================================================================

芯片内部的,一般都是弱上拉。而且由于工艺偏差,其阻值很离散的。因此,片外的 1.5K 上拉是必要的。

多余地说一句,楼上关于高速的定义不严谨。12Mbps 是全速。严格意义上,高速是指 480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