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的芯片选型

楼主(2010-04-06):
运动控制器的芯片选型
最近在筹备运动控制器,要求至少3轴联动,定位精度0.01mm,伺服周期1ms以下,可实现空间圆弧插补。
看了TI公司的F2810、F2812、F28235、F28335、F28345,低价格的F28035、F2802;F28335和F28345是浮点DSP,2009年TI报价分别是15.65和14.42美元,相比F2810和F2812性价比要高很多了,各位朋友有用过这两块芯片的没?还有Analog Devices和Motolora的DSP我还不了解,大家有好建议木?谢谢
性价比
控制器

网友A(2010-05-15):
没弄过,帮顶下,MARK

网友B(2015-05-15):
mpc003,mpc004,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DIP-30封装,体积小巧,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
机或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最高二路正交编码输入,多个
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简单的17
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价格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