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SystemPowerStatusEx2的使用方法?

楼主:
这个函数怎么用?
该加的都加了

#include "Winbase.h"
#pragma comment (lib, "coredll.lib")
出现错误提示: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GetSystemPowerStatusEx2,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void __cdecl CCD720威特V11Dlg::OnBnClickedBtnScope(void)" (?OnBnClickedBtnScope@CCD720威特V11Dlg@@QAAXXZ) 中被引用
1>Mini2440-CE6-SDK (ARMV4I)\Debug\CD720威特 V1.1.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我的代码:
SYSTEM_POWER_STATUS_EX2 powerState;
          memset(&powerState, 0, sizeof(powerState));
         DWORD dwResult ;
         dwResult = GetSystemPowerStatusEx2(&powerState, sizeof(powerState), TRUE);

网友:
难道电池驱动没人做过吗?加入电池驱动后怎么查看是否正常?不用这个函数吗?

网友A:
这个是需要SDK里面有相关的头文件,在在工程属性的设置里添加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SDK里面有相关的头文件,在在工程属性的设置里添加就可以

能不能详细点啊

网友:
看起来没有用错啊,是不是没有硬件平台的SDK?
另外调试电池驱动,直接在驱动里面添加打印信息也可以啊

网友:
我用的mini2440的平台

网友:
谁有个电池驱动的测试程序啊?发我一份。
谢谢。arm2440+wince 6 平台

网友:
已解决。哈哈
是我的SDK不支持电池驱动。
我工程中加入电池驱动后。重新SDk下。安装SDK,新建基于这个SDK的应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有时就是出这样的问题,恭喜!

网友:
又有新问题了。呵呵。返回值是0。

网友B:
GetSystemPowerStatusEx2这个函数会调用驱动里德什么函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tSystemPowerStatusEx2这个函数会调用驱动里德什么函数啊?

这个需要用到电池驱动,必须添加电池驱动,并且在驱动中获取电池电压。
可以参考C:\WINCE600\PLATFORM\DEVICEEMULATOR\SRC\DRIVERS\BATTDRVR的相关代码。

网友:
电池驱动我已经加入了。
BatteryPDDGetStatus函数加入了获取电量.
但是和触摸屏的互斥没有处理。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这个可能有影响。
那你可以在驱动中设置一个特定的非零值做测试,
如果读取上来的仍然是0,那就说明你的用法有问题了。

看看这里,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这里的图片中的任务栏中的电池符号怎么打开的?注册表什么位置。
wince6

网友:
你如果实现了电池的驱动,这个默认是打开的。
如果不想要,好像可以设置注册表关闭掉。

网友:
谢谢。我在弄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搞定。经过我一遍一遍的make,电池驱动终于加入了。工作基本正常。
不过,在添加这个驱动的过程中发现platform.reg文件和platform.bib文件中有BSP_NOBATTERY变量。
然后我设置为BSP_NOBATTERY = 1。生成内核里边根本没有电池驱动的。dll文件。
于是又手动在project.reg和project.bib文件中添加。
battdrvr.dll            $(_FLATRELEASEDIR)\battdrvr.dll              NK  SHK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Battery]
   "Prefix"="BAT"
   "Dll"="battdrvr.dll"
   "Flags"=dword:8                      ; DEVFLAGS_NAKEDENTRIES
   "Order"=dword:0
   "IClass"="{DD176277-CD34-4980-91EE-67DBEF3D8913}"
make一下才可以。

网友:
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