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bsp包

楼主:
在下载映象之前一般都会下载eboot。在bsp包中一般也都有eboot。那么这两个eboot有什么区别呢?
都是做什么用呢?
不是很清楚,请解释一下,我在一些bsp中看到没有eboot。

应该说我对bsp的结构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官方的BSP中都是有EBOOT 的 是同一个EBOOT 。没有EBOOT 的BSP 应该是板子厂家已经去掉了

网友:
那编译映象的时候还有必要编译eboot吗?

网友:
编译NK的时候,eboot是一起编译的

网友:
下载的EBOOT  就是编译你的BSP包生成的EBOOT, 是在编译系统的时候, 一块编译的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EBOOT? 就是编译你的BSP包生成的EBOOT, 是在编译系统的时候, 一块编译的

正解!
Eboot其实是一个Bootloader支持库,它的代码与具体硬件平台无关,仅适用于EBoot类型 的Bootloader,即使用以太网端口从开发计算机下载镜像的情况。Eboot支持库主要实现DHCP/TFTP/TDP等网络协议工bootloader下载镜像使用!可以多参考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