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们有个问题,大家帮看看

楼主:
各位老大们,以上图片是我从一个视频中截取的,是一个关于倒车影像的视频,我想知道,那个倒车影像的显示中,距离的标线是怎么加上去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请知道的老大告诉一声。附倒车影像视频地址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wNzgwMzY=.html这是那个视频的地址,上面发的有点乱了。大家见谅。

网友A:
距离标线是用OSD芯片叠加上去的,很多屏驱动IC都包含简单的OSD功能,做这个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标线是用OSD芯片叠加上去的,很多屏驱动IC都包含简单的OSD功能,做这个足够了
大哥还在吗,我想具体问问你,我的QQ244946223

网友B:
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的看法!

那有没有在ARM&WINCE上用的OSD模块呢

网友:
芯片上在采样视频数据的时候就自动添加上去的,不需要软件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