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_boot 烧入norflash后没有任何信息

楼主:
[x] format NAND FLASH for Linux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a] Absolute User Application
[n] Download Nboot for WinCE
[l] Download WinCE boot-logo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z] Download zImage into RAM
[g] Boot linux from RAM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Boot the system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Backup NAND Flash to HOST through USB(upload)
[r] Restore NAND Flash from HOST through USB
[q] Goto shell of vivi
Enter your selection: d
Clear the free memory
USB host is connected. Waiting a download.

Now, Downloading [ADDRESS:30000000h,TOTAL:94054]
RECEIVED FILE SIZE:  94054 (91KB/S, 1S)
Downloaded file at 0x30000000, size = 94044 bytes

下面没有任何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的mini2440 nor flash 2M 我在window 下下载到开发板波的率是115200,不知道什么问题?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1、烧录步骤是否正确
2、启动设置是否正确
3、u_boot代码是否正确

记得MINI2440和QQ2440默认是将supter vivi烧录到nor flash中,在不确保代码有效的情况下尽量不要更改它的东西,否则在对BSP应用不纯熟的情况下可能会很麻烦,可以先将代码烧到NAND中,保留nor flash的内容,以防万一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1、Enter your selection: d 你按得是d??这个是下载到哪里呢?NAND FLASH?地址设定了么?
2、如果已经下载到NAND FLASH中了,烧写完成之后,要从NAND FLASH启动,在看看UBOOT代码,串口调试信息从哪个口出来的
3、如果你的UBOOT要烧写到NOR FLASH中,就要从NOR FLASH启动
4、看看你的UBOOT代码是否支持你的板子,NAND FLASH、SDRAM啊,型号不同,设置也是不同的
慢慢调吧

网友:
是不是你下载了之后要改一下跳线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