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输入法如何实现,

楼主:
我使用 ARM 2440开发板, 使用WINCE 5.0 (中文)OS, 现在想实验软键盘 汉字输入 和手写 输入。

请前辈们 描述一下实现 思路。

网友:
软键盘的实现,可以去参考自由拼音输入法,有源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A:
谢谢 ,91program

我想知道大家的WINCE上手写都是怎么实现,自己写还是有现成的可以安装的。

网友:
一般自己写,T9输入法挺不错的,有EVC的源码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91program

我想知道大家的WINCE上手写都是怎么实现,自己写还是有现成的可以安装的。

大部分都是别人已经开发好的,商用的手写输入法。
如捷通的,有正式版,也有试用版。试用版据说是少500个汉字,即这500个汉字无法输入。

网友:
有很多已经开发好的,百度一下,作参考

网友:
蒙恬输入法就可以啊……

网友B:
术业有专攻,手写输入法可不是随便就能开发出来的.建议用现成的,该赚的钱还是要让别人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术业有专攻,手写输入法可不是随便就能开发出来的.建议用现成的,该赚的钱还是要让别人赚.

呵呵,有道理

网友:
用sip实现。sample 在PUBLIC\COMMON\SDK\SAMPLES\LARGEKB下。
手写输入一般直接拿第三方的就行了,如果需要定制UI,可以拿第三方的识别库。

网友:
具体是什么输入法不是问题吧,找到相应字符轮换库就行了,关键可能还是“手写”吧,不过,这功能没必要做到驱动里面去,完全可以弄在应用或做成组件形式

网友:
小弟也想了解一下输入法的实现,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