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弹出wifi登陆框

楼主:
wince加了wifi组件,同时里面有wifi的驱动和注册表
但插入wifi模块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弹出登录框
dnw也没有打印出wifi加载的信息
想问一下
这个现象是不是与定制explore的时候有关呢?
由于需要,将系统的部分功能裁减了,比如说将"任务栏"去掉

网友A:
传说中,将explore拿掉,MFC的标准对话框无法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将explore拿掉,MFC的标准对话框无法弹出

但我在里面加了mfc的库文件还是不行
还有,我想问下
加载驱动错误是1610
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行的

因为explore运行时,初始化了一些东西,只有库文件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

因为explore运行时,初始化了一些东西,只有库文件是不行的

但我自己写的MFC程序是能够跑起的

还有想问一下,流驱动可以手动加载,那么非流驱动可以手动加载么?
能的话如何加载呢?

网友:
1. Add Catalog items related with Internet as belows.
- Core OS > CEBASE > Communication Service and Networking > Networking - Local Area Network(LAN) > Wireless LAN(802.11) STA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nd 802.1x
- Core OS > CEBASE > Internet Client Services > Browser Application > Internet Explorer 6.0 for Windows Embedded CE - Standard Components > Internet Explorer 6.0 Sample Browser

网友:
LZ你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这个就是因为explorer没起,所以对话框出不来

和MFC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的wifi登陆框叫网络状态监视器,源码在public的ethman,netui,common下面,用win32写的

弹窗口前有一段代码
    while(!IsAPIReady(SH_SHELL))
    {
        Sleep(500);
    }
如果你不加explorer的话,这个while是出不来的

网友:
explorer一定要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