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楼主:
今年六月份毕业的时候,邀请我去实习的单位倒不少,我就找了一家离家里近的。在那做了3个多月,主要是布PCB和移植RTOS,还有写驱动,那家单位很小,只有我一个搞研发的。后来他的产品我很熟悉了,而且老板也没有要和我签约的意思。于是我就辞职了,辞职以后我投递的简历居然一个都没有回音。为什么我有了工作经验,做过项目之后反而工作就不好找了。我的期望工资也还是和实习时候一样1K5-1K9,我知道自己技术还不足。只是。。。居然没有单位打我电话。。。
我是真心喜欢电子技术,我爸就说谁谁家的儿子什么软件公司毕业就几千签约了什么的,说我没用,要逼我去当兵。我真的很着急啊,请各位帮忙找找我到底哪出了问题。

网友:
不要急,把简历发上来看看,网上很多招聘是假的

网友:
不要急吧 慢慢来

网友:
自我评价
1.会编写51系列单片机和ARM的单片机接口程序,阅读datasheet较熟练。
2.会移植RTOS,熟悉操作系统任务之间的通信和调度。
3.会使用protesu进行单片机电路仿真。用protel99布过双层PCB,画原理图喜欢用dxp。
4.希望能给我次机会来面试。
  求职意向
到岗时间: 即时
工作性质: 全职
希望行业: 计算机软件;通信/电信/网络设备;计算机服务(系统、数据服务,维修) ;通信/电信运营、增值服务;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
目标地点: 上海
期望薪水: 1500-1999 /月
目标职能: 电子/电器/半导体/仪器仪表

项目经验
软件环境: protel dxp,vs2005,ads1.2,keil3
硬件环境: PC,IC,示波器等调式设备
项目描述: 1.移植ucos
关于移植ucos还是比较轻松的,ucos的作者已经充分的考虑了移植性的问题。就是统一数据类型,堆栈的结构,还有一些开关中断,软中断的宏定义。但是ucos的应用比较少,关于ucos的SDK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去自己编写。ucos提供的api主要是内核调度,在移植过程中,对于rtos的理解加深了,另外ucos利用灵活结构体和单双向链表实现的算法,在编程上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2.编写wince流驱动
这个是主要是平台定制,当时拿到手的bsp已经很完善了,只是修改一下开机画面,使bootloader里的启动画面指针指向flash里的图片地址。另外流驱动的编写是利用地址的映射来实现,接口函数都是用的标准配置。
3.双层PCB的布线
非高频,考虑的问题不多。没有串扰和信号反射等头疼的问题,利用protel手工将所有元件合理摆放和布线。最后加上泪滴和铜箔。
4.小传感器
模数电是我比较弱的项目,但是对于制作底精度小型传感器来说难度并不大。主要是一些简单的电位器电路。
责任描述: 负责研发,很少调式。

网友:
应该是楼主简历写的有问题
建议贴出来,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我也觉得简历有问题 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去考公务员,估计也考不上,最后只能去当兵了,悲剧啊。

网友:
关键是,去当兵落下两年不说,回来东西全忘光了,更不可能做这个了。有什么途径可以接点私活吗?

网友:
1 “阅读datasheet较熟练”,
不要去写,
写单片机程序的都该能够快速在datasheet
中寻找到自己要用的信息。
2 “protesu进行单片机电路仿真”
应该是Proteus吧。楼主的简历写的不太认真。
“画原理图喜欢用dxp”
只要是Protel,公司用什么,你就用什么
不要写上你喜欢用什么。
3“protel99布过双层PCB”
只要是画过pcb的人
起码也是画双层板吧。
楼主应该附加上
你画过哪些板子
4 楼主在投简历的时候
要按照公司的要求适当的修改简历
不要通通投一样的简历
写上去公司关心的内容
反正我面试的时候
公司招聘上最关心的是串口
结果我当面给他看了
我写的串口调试助手软件
和单片机上的一些串口程序
就搞定了。
其他的我简历写的
USB,什么Linux系统
ARM方面的内容面试的人根本就没怎么看。
另外楼主多写些自己的项目经验
一点个人小意见
————————————————————————————————————————————————
菜鸟来顶贴学习。

网友:
建议不要放弃,肯定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只是时间问题
暂时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刚毕业,虽然做过些东西,但是都不是完整的项目,需要接着磨练的
你写的简历太简单了,应该把你实际工作中做的东西说清楚,功能啊 ,如何调试的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还有你接触过啥东西啊====== 要把你的能力显示出来,不要太理论

网友:
另外不知道楼主在哪个城市?
投的哪个城市的简历?
我的能力不如楼主
但是签工作的薪水也比楼主高
楼主的薪水要求已经够低了
还是简历的问题
还有就是投的公司
你要挑一挑
有些公司根本就不招人的
也在上面挂招聘信息。

网友:
上海

话说,也是因为上海当兵补贴比较多。我同学和我说我的学校是个三流二本,别人听都没听过,这影响很大。joyzml你的建议很好啊,要能找到工作我请你喝酒。

网友:
我的学校别人同样没听过说
楼主要坚持
大丈夫能屈能伸
你肯定找得到工作
先找个小公司做做
有了经验之后
再考虑将来的发展
我都找得到工作
相信你也肯定找的到

网友:
简历写的有问题哦
有的可以写,有的要聊的时候再说,写的过于谦虚了,显的不自信了,适当的吹牛也是可以的,别太过就可以了

上海的话应该很好找的啊,,你就差一个机会了,,慢慢再看看
冬天都到了,你还怕啥?

网友:
楼上 我这么修改你看看。。。
自我评价:
1.能在datasheet和头文件里迅速找到和项目有关的信息。
2.合理排布主从机网络,并考虑成本。熟悉任务间的通信和调度,酌情使用各种调度算法和移植RTOS。
3.对于常用接口程序,比如I2C,串口,数码管,红外接收等烂熟于胸。
4.充分利用串口和j-tag等调试手段来查找程序中的错误,可首先根据经验盲调,加快排错过程。
5.有布过较复杂的双层PCB,能手工走出完整有效的布线。

网友:
各位多提点意见啊,改好了今天就去投,不管找不找得到工作都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这个简历的条理性不强。
尤其是项目叙述的那一块,自己在好好考虑考虑吧。

你这样想,一个连自己做的东西都给别人描述不清楚的人,如果你是招聘的人,你会考虑么?

网友:
首先简历还是要改的,然后和可以主动出击一下,就是带着简历主动拜访一下你曾经投过简历的一些单位的人事部门,说不定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