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中vc的双缓存的实现

楼主:
HBITMAP hbitmap,hOldBMP,hsysbmp,hbkbmp;

HDC hdcmem,hdcsys,hdcbkbmp;
BITMAP bm;
hsysbmp=CreateCompatibleBitmap(hdc,240,320);
hdcsys=CreateCompatibleDC(hdc);
SelectObject(hdcsys,hsysbmp);
BitBlt(hdc,0,0,240,320,hdcsys,0,0,WHITENESS);

hbkbmp=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6));
hdcbkbmp=CreateCompatibleDC(hdc);
SelectObject(hdcbkbmp,hbkbmp);
BitBlt(hdcsys,0,0,240,320,hdcbkbmp,0,0,SRCAND);

hbitmap=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MAINMENUBG));
hdcmem=CreateCompatibleDC(hdc);
GetObject(hbitmap,sizeof(BITMAP),&bm);
hOldBMP=(HBITMAP)SelectObject(hdcmem,hbitmap);
BitBlt(hdcsys,0,0,240,320,hdcmem,0,0,SRCPAINT);

BitBlt(hdc,0,0,bm.bmWidth,bm.bmHeight,hdcsys,0,0,SRCCOPY);

SelectObject(hdcmem,hOldBMP);
DeleteObject(hbkbmp);
DeleteObject(hbitmap);
DeleteObject(hsysbmp);
DeleteDC(hdcsys);
DeleteDC(hdcbkbmp);
DeleteDC(hdcmem);
请问这段代码,没有效果,请问是什么问题?是背景图片吗?背景图该用什么样的

网友:
多次写hdc,只有最后一次的可能显示出来

多次写hdcsys,要考虑显示的效果,不常用SRCAND和SRCPAINT

网友:
建议LZ去google一下,关于双缓冲的代码,网上很多的

网友:
因为使用缓冲,看不到写到缓冲的图像是否正确,LZ可以考虑先将所有写的目标直接指向hdc,看看效果;然后再用缓冲来实现最终的代码。

网友A:
请问难道在vc下能只用SRCCOPY能实现双缓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难道在vc下能只用SRCCOPY能实现双缓存吗?

我只是说我没有用过,又没有说CE系统不支持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