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wince中是否安装了MSMQ

楼主:
我用的是wince5模拟器,
如何确定wince中是否安装了MSMQ?
又如何安装呢

网友:
这个是要定制是加进去的,默认肯定是没有的。
看看有没有visadm.exe文件、windows下

网友:
楼上的,谢谢你的回答。
我看了,windows下没有visadm.exe文件,我们做模拟器的时候用的是标准的sdk是否没有带MSMQ,

网友A:
MSMQ是什么东西?

网友:
msmq就是windows的消息队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MQ是什么东西?

http://en.wikipedia.org/wiki/MSMQ

网友:
引用楼主 llgzhang 的帖子:
我用的是wince5模拟器,
如何确定wince中是否安装了MSMQ?
又如何安装呢

去看系统目录下是否有mqrt.dll. mqrt.dll是MSMQ API的封装dll,最有代表性。

BTW,楼主用MSMQ做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