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死机如何查

楼主(2009-08-13):
wince系统死机如何查
我们一个程序在WINCE4.2 上运行有时候几天死一次,有时候几个小时就死一次。死机后键盘鼠标都无法动,完全死机。由于出现的不频繁很难查原因。我发现如果程序里死循环,循环里没有sleep语句的话就会死机。但是我查了程序没有什么条件能够造成这种情况。由于死机后完全没法操作,也没法读内存等方法看有什么异常。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查询死机原因。我的程序是一个控制程序,每五十毫秒跑一遍控制逻辑。
sleep
wince
如何
系统
原因
WindowCE

网友A:
编译个debug NK,打开所有调试信息。看最后在哪里打印,
慢慢找。good luck!

网友:
在程序里加调试语句,看最后死在哪里

网友B:
调式,如果问题无法从调试中找到的话,记录内存写日志,串口打印信息都是解决问题很好的方法。

网友C:
1.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闪一次灯,判断是不是硬件死机或内核crassh
1.写一个进程优先级最高,每隔1秒闪一次灯,判断是否是某些线程挂了还是内核crash
2.在你的程序所有while和for的地方加入超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