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gprs拨号上去以后20分钟掉线?

楼主:
我参考论坛里的wince下gprs拨号上网过程,拨号上网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一到20分钟就掉线,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兄弟,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我用的模块是sim508.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发心跳包,而楼主没有定时发?

网友A:
另外楼主是用TCP 上网 还是UDP 上网?

建议看看这个:
http://www.wuhancx.com.cn/N_Details.aspx?NewsID=48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发心跳包,而楼主没有定时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是用TCP 上网 还是UDP 上网?

建议看看这个:
http://www.wuhancx.com.cn/N_Details.aspx?NewsID=4876

我上网就是用的wince里的ie上的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发心跳包,而楼主没有定时发?

这个要怎么发,一般的手机里GPRS上网也不需要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1 楼 kyzf 的回复:是不是需要发心跳包,而楼主没有定时发?
这个要怎么发,一般的手机里GPRS上网也不需要这个啊

一般是需要发的,通常是单独写一个小软件,每隔一段时间去ping一下。

网友C:
有些地方的移动或者联通为了优化GPRS

会将连续一段时间没有数据传输的GPRS终端强制断开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需要发送心跳包

LZ可以每10分钟通过GPRS收发些数据,应该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C:
心跳包一般不能用ping

网友:
参考一下 以后可能用到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地方的移动或者联通为了优化GPRS

会将连续一段时间没有数据传输的GPRS终端强制断开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需要发送心跳包

LZ可以每10分钟通过GPRS收发些数据,应该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哦,还有这个说法,我晕,我的也是20分钟掉一次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心跳包一般不能用ping

这是真的吗?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