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修改(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
我先说一下我的需求,就是要在播放影片的画面上面显示影片的码率之类的.
假设现在影片的码率是700kbps,我要在影片的某个位置显示出来,比如说左上角,这个怎么做出来呢?

或者给我指条明路.

PS:
现在TCPMP能在我的机器上面跑了,也能正常解码.

网友A:
简单考虑的话,就是获取屏幕DC,然后把这个信息绘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考虑的话,就是获取屏幕DC,然后把这个信息绘制出来。

能直接给视频输入那一块儿画么?

网友:
要用一个独立的窗口悬浮在TCPMP播放影片的上面,其它的办法都不行。不过要让窗口悬浮还是比较难

网友:
得到数字0-9的二维点阵,然后写帧缓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DDraw overlay

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

网友:
呵呵,不太懂,希望楼主早日解决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DDraw overlay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