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硬件不是很懂,怎么是用户可以打开数据所存储的物理扇区~~

楼主:
如题所示

网友A:
每个数据的存放都有它的物理地址,一般用指针或地址符来操作,

网友:
数据存储的地址

网友:
现在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数据的存放都有它的物理地址,一般用指针或地址符来操作,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