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的stepldr跳转eboot的问题?

楼主:
大家,问这个问题我是估计很多朋友都搞过了?但是我还是要问下?呵呵
现在我的stepldr已经能够正常启动了,调试信息都看到了。在stepldr最后我跳转到0x30038000去执行eboot,eboot的boot.bib中是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ARGS     80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BINFS    80021000  00005000  RESERVED
    RAM      80026000  00006000  RAM
    STACK    80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而且我把startup.s的PLLVAL等已经配置成12M的了。但是eboot好像执行不成功。我在eboot的main中添加的打印信息出不来?也就是没执行到我的eboot,想请教下还有哪里没有搞对?谢谢大家了!

网友:
sf,自己占了,不好意思!还有就是那个eboot的startup,有没有特别的要求,我直接拿的是三星官方的!然后改了PLLVAL和UPLLCON,配置成12M的,好像官方的是16M的?请教下还要怎么弄才能使eboot执行起来?

网友:
make,学习,ms我也有这个问题 一直没解决。

网友:
通过ADS查看一下PC值和0x30038000的内存值吧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先看内存数据是否跟你想的一致

网友:
晕,我在我的nand flash 的bank2空间烧了eboot后,再用ads调试nboot就出现 data abort 错误!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不要看main函数先,看看你的eboot汇编处点灯先。如果这步骤不行,那么就看前面的步骤。

网友:
你用H-JTAG之类的代理了吧?是否自动初始化脚本?如果有的话不要让它初始化,因为EBOOT已经开了MMU,而初始化脚本都是针对没开MMU做的,你一连接初始化脚本访问寄存器出错就会出现data abort 错误

网友:
你的NBOOT是否开了MMU?

网友:
是的,我的nboot开了mmu,想问下这个 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对吗?
还是应该是 EBOOT    8C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这块不是很明白?

网友:
没人顶了!自己顶一个!等待答案 !

网友:
没人帮你顶。。。。

网友:
顶顶顶
数据是对的么?

网友A:
我最近也在调stepldr+eboot,调出来了。你使用这种方式吗? 我用H-JTAG + AxD调试,在stepldr跳转前停住把eboot下载到30038000的地址,然后单步过去看运行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调stepldr+eboot,调出来了。你使用这种方式吗? 我用H-JTAG + AxD调试,在stepldr跳转前停住把eboot下载到30038000的地址,然后单步过去看运行状况。

单步eboot
是如何做的?

网友:
没有啦,我只是单步eboot汇编的那一部分。我的stepldr没有打开MMU。EBOOT里边MMU起来了,中断起来了之后就不能单步了。

网友:
郁闷!我的eboot还没有起来?现在发现startup好像都没进来。我在开头点灯没反应!现在怀疑内存地址有问题我把我的eboot.bib和g_oalAddressTable贴给大家看看?这块小弟不是很明白?

eboot.bib
  ARGS     8C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BINFS    8C021000  00005000  RESERVED
    RAM      8C026000  00006000  RAM
    STACK    8C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C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 Area used to cache nk.bin while programming flash
    FLSCACHE 8C200000  01400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        ROMOFFSET=25FC8000
        SRE=ON
        ROMSTART=8C038000
        ROMWIDTH=32
        ROMSIZE=40000

g_oalAddressTable

        DCD    0x82000000, 0x0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1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nGCS2: PCMCIA/PCCARD BANK 2
        DCD    0x86000000, 0x1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3
        DCD    0x88000000, 0x2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4
        DCD    0x8A000000, 0x2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5
        DCD    0x8C000000, 0x30000000, 64      ; 64 MB DRAM BANK 6
        DCD     0x90800000, 0x48000000,  1      ; Memory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900000, 0x49000000,  1      ; USB Host register

还请各位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