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静态IP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11-23):
WIFI静态IP的作用是什么?
WIFI设置静态IP有什么用?
wifi

网友A:
是不是需要路由?

网友B: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不支持DHCP服务,那只能用静态路由了啊

网友C:
如果支持DHCP呢?设置静态后,默认网关,子网掩码和DNS服务器需要设置吗?

网友D:
DNS不需要,默认网关,子网掩码需要的啊,但是一般默认网关就是xxx.xxx.xxx.1,C网段的子网掩码就是255.255.2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