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应用程序与集成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请教一个关于应用程序与集成电路的问题
刚看书的时候很困惑 一直不是很明白 应用程序是怎么在集成电路中实现其功能的 我是说 应用程序只是一堆代码 而集成电路是硬件的东西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SIM卡的卡复用软件设计 倘若我知道怎么写出来程序 但是怎么通过硬件来实现 谢谢各位大神先
集成电路
硬件
应用程序

网友A:
呵呵,微机原理,

网友B:
如果你会写PC机上的应用程序,硬件CPU上操作系统还稍好一点,整个开发过程比较复杂,你一个人短期内估计无法实现。

网友C:
应用程序不只是一堆代码,烧录的时候实际上转化为了硬件电路,比如高低电平等

网友D:
感谢楼上同学的支持 小弟感谢 其实小弟也想过 各种机器语言实质上已经对应了机器代码 而机器代码都由01电平组成 所以通过某种译码机制能转换代码 而这样的转换已经实质上由DSP 完成 所以要有CPU CPU能提供计算器与控制器 所以会有各种模块的集成电路 而CPU发出的指令转换成机器指令后送到相应的模块便可执行相应的功能 不知道对否?

网友E:
CPU发出的指令其实就是硬件机器指令,不需要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