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开发,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我想做个示波器
里面要保存大概500个波形,显示采用液晶显示器
时间采样单位是微秒级别的。
采用什么芯片啊?

板子我们公司没人做?
能找到外协么?

我对嵌入式不是太熟悉
高手们指点下, 怎么开始做啊?

要自己买个开发板么?

网友A:
楼主在几个版块都发了同样的帖子啊

楼主是搞软件的吧。

你要是完全由自己做,根据你说的情况,很难!当然你可以找人合作了或者用别人已有的成熟“板子”更快一些

1、信号输入部分。这部分要求有一定精度,需要模拟部分知识。且一般人较难办,即使熟练的人去做,没有三版很难出产品。
2、处理部分。这可以用模拟方法,也可以用高速AD转换为数字处理的方法。
3、时标、基准、存储等。这关系到模拟与数字的电路,也算是硬件吧,同时根据所用电路形式可能用到软件。
4、显示部分。这部分是楼主的强项,应该很好办的。

用“液晶显示器”显示,
-----可以用通用的电脑去做,现在市场上有这种卡,装上去就行,别人也会给你驱动的。
----用MCU、且不用别人的板,需要解决以上我提到的四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几个版块都发了同样的帖子啊

楼主是搞软件的吧。

恩, 我是做软件的, 没想到这么复杂。
谢谢罗

网友:
这个东西很复杂的,
没有过硬的硬件工程师搞不定。

网友:
我觉得信号采集要做的很精确是很考技术的,还有安捷伦在做数字信号处理的时候,都是用的自己的芯片,建议用DSP做,现在DSP外设也很丰富。要做好难度还是很大。

网友:
哈哈 arm 才有液晶控制器
外面加 高速 ad 比如ads830采样,然后送到LCD 显示

网友:
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
引用楼主 aerospace 的回复:
我想做个示波器
里面要保存大概500个波形,显示采用液晶显示器
时间采样单位是微秒级别的。
采用什么芯片啊?

板子我们公司没人做?
能找到外协么?

我对嵌入式不是太熟悉
高手们指点下, 怎么开始做啊?

要自己买个开发板么?

搞软件的,要做硬件的挺难的,天漠有一款 USB虚拟示波器,是通过电脑显示的,推荐一下。
这是我邮件,可以仪器学习学习

网友:
还是去直接买现成的数据采集卡吧,不过高速的数据采集卡也不会便宜就是了。自己设计就别想了,开玩笑,做软件的能够把示波器搞定,那些硬件工程师以后吃什么?

网友:
FPGA+ARM,推荐

网友:
推荐这个网站
http://www.ourdev.cn/bbs/bbs_list.jsp?bbs_id=3051
数字示波仪DIY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数据采集卡吧,
有需要小窗联系我。

网友:
我现在做的比较简单,只是通过读写寄存器实现对采集卡的控制,以及从寄存器读取数据并做初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