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6.0定制出现错误1033,1041

楼主:
最近我在eBox4300上定制了几次WIN CE6.0 操作系统,总是出现错误,错误如下:
错误        1        Catalog Id "StringTable:MS:Cepc:1041" duplicated in files "D:\WINCE600\platform\CEPC\catalog\1041\cepcstrings.pbcxml" and "D:\WINCE600\platform\ICOP_eBox4300_60DS\catalog\1041\cepcstrings.pbcxml" with equivalent version numbers.  Ignoring second record (file "D:\WINCE600\platform\ICOP_eBox4300_60DS\catalog\1041\cepcstrings.pbcxml").        D:\WINCE600\platform\ICOP_eBox4300_60DS\catalog\1041\cepcstrings.pbcxml        0        0
错误        2        Catalog Id "StringTable:MS:Cepc:1033" duplicated in files "D:\WINCE600\platform\CEPC\catalog\1033\cepcstrings.pbcxml" and "D:\WINCE600\platform\ICOP_eBox4300_60DS\catalog\1033\cepcstrings.pbcxml" with equivalent version numbers.  Ignoring second record (file "D:\WINCE600\platform\ICOP_eBox4300_60DS\catalog\1033\cepcstrings.pbcxml").        D:\WINCE600\platform\ICOP_eBox4300_60DS\catalog\1033\cepcstrings.pbcxml        0        0
错误的意思我认为是CEPC和Ebox4300的BSP中的文件1341和1033分别重复了,原先我以为是由于EBox4300的BSP有毛病,重新下了一个ICOP_eBox4300_60DS_BSP.msi安装上之后,还是出现这个错误,等我把CEPC中的1041和1033文件夹手动删除后,错误消失了,但有很多警告,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这两个错误?我一直没弄明白。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现在为这问题郁闷死了

网友:
WINCE6.0的安装是有顺序的.

网友:
警告可以接受

网友:
有警告是正常的。

网友:
若 build 不出來, 去看看最後幾個 error / warning, 那才是關鍵.

若 build 的出來, 就不要管它了

wince 6.0 好像都會有這一類的 error, 但並不會影響 build 出正確的 image.

Paul, Chao @ Tech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