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或平台

楼主:
在学习单片机或单片机的设计过程中要用到什么软件或平台。

网友:
IDE,编辑器,下载或编程软件(如果IDE不带的话),制图工具,文档编写工具

网友A:
用keil uvison进行编译和软件仿真,还有protues也是很好的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keil uvison进行编译和软件仿真,还有protues也是很好的仿真软件

很大众

网友B:
谢谢大家帮忙,上面好多都是单片机方面的,请问能提供点嵌入式方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帮忙,上面好多都是单片机方面的,请问能提供点嵌入式方面的吗???
兄弟,你先把单片机学好再考虑嵌入式,嵌入式可没这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帮忙,上面好多都是单片机方面的,请问能提供点嵌入式方面的吗???
兄弟,你先把单片机学好再考虑嵌入式,嵌入式可没这么简单的
谢谢楼上,我会慢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帮忙,上面好多都是单片机方面的,请问能提供点嵌入式方面的吗???
兄弟,你先把单片机学好再考虑嵌入式,嵌入式可没这么简单的

反对,搞嵌入式的还是着重软件,不需要有单片机的经历也可以。

网友:
软件的话Keil吧,还有很多小工具,

网友:
看用的是什么单片机,keil能支持大多数的单片机

网友:
楼上错了,keil只支持51系列的单片机,其他avr和pic的不支持

网友:
楼上错了,keil不仅支持51系列,还支持ARM呢。
支持ARM7/ARM9/Cortex-M3, XC16x/C16x/ST10, 251, and 8051 MCU famil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