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 bootloader 是那个文件?

楼主(2010-03-25):
弱弱的问一句 bootloader 是那个文件?
弱弱的问一句:
\WINCE600\OSDesigns\2451\2451\RelDir\smdk2450_ARMV4I_Release 下的 EBOOT.bin 和 EBOOT.nb0 ,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Bootloader 啊 ?
在没有bootloader 的裸片子上,是不是先烧EBOOT.nb0 后就可以烧 NK.nb0 了?

网友A:
eboot是bootloaer,没问题,但不一定是完整的bootloader。
是不是烧了eboot就可以烧录nk,那要看你的硬件系统的支持,如果是从NANDFLASH启动,那么要先烧nboot(现在改名叫setpldr了吧)

网友B:
谢谢指教,
我只有 NANDFLASH 没有 NorFlash ,这样是不是就一定是 NANDFLASH 启动了啊?
我看到了 STEPLDR.bin STEPLDR.nb0 STEPLDR.nb1 STEPLDR.nb2 这几个文件,那是不是要把这四个都烧完再烧Eboot.nb0 , 最后烧 NK.nb0 ?
STEPLDR.bin STEPLDR.nb0 STEPLDR.nb1 STEPLDR.nb2 都必须烧么?
除了上面的内容,烧bootloader 还需要烧别的文件么?

网友C:
没有NORFLASH的话,那就一定是NANDFLASH启动了。NANDFLASH启动需要先烧写NBOOT.BIN,之后烧写EBOOT.nb0最后烧录NK.nb0。STEPLDR.bin STEPLDR.nb0 STEPLDR.nb1 STEPLDR.nb2 都不需要烧

网友D:
可我编译后 \WINCE600\OSDesigns\2451\2451\RelDir\smdk2450_ARMV4I_Release 下面没有 NBOOT.BIN 啊!
需要单独做么?

网友E:
我知道了 STEPLDR 就是大家说的 nboot !

网友F:
NAND Flash的启动应该是这样一个流程NBOOT.bin -> EBOOT.nb0 -> NK.bin,
具体名称可能有些差异,得看实际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