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windowsmobile 下用c#实现双缓冲的效率问题,兼bitblt用法的讨论

楼主:
把所有的要画的元素都事先画在了一个bitmap里面,在onPiant()方法里面使用 e.Graphics.drawImage(bitmap,0,0)
发现速度不是一般的慢.后来查看资料,c#下面使用的是gdi+,在绘制过程中,双缓冲只能解决闪烁问题,无法解决效率问题.后来又想采用bitblt的方式,可是在以下代码会出现错误
System.Drawing.Graphics g = e.Graphics;

System.Drawing.Graphics gra = System.Drawing.Graphics.FromImage(buf);//buf就是要绘制的图了

                 IntPtr hdc = gra.GetHdc();//这句会报值不在预期范围内的错误
dstHdc = g.GetHdc();

                       BitBlt(dstHdc, 0, 0, buf.Width, buf.Height, hdc, 0, 0, DeviceScreen.RasterOperation.SRC_COPY);
                g.ReleaseHdc(dstHdc);

不知道是哪里的应用有问题,该如何提高绘制的效率呢

网友:
直接写缓冲区也许是效率最高的,但是这样会闪烁。
如果多个显示缓冲区,先写到备用缓冲区,然后再通过控制切换显示缓冲区,这样可以达到效率和防闪烁同时解决的效果。

网友:
就GDI来说,最高的效率就是直接往设备DC上绘图了,但这样会产生闪烁!
楼上说的对,双缓冲只能解决闪烁问题(当然,如果刷新频率高,数据量大,还是会闪烁的)。
所以要想在GDI下提高效率,可能的办法是在BitBlt之前,尽量减小RECT区域的面积,多加些判断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
多谢二位,目前没找到比较好的办法来解决效率问题,因为是直接绘制的240x320的图,应该对效率有比较大的影响.不过找不到比较好的方式来改变图的大小
现在打算用c++重写这里部分的代码,试试directx会不会对效率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