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试外部电压

楼主:
我想检测一个外部电压,电压值在0~20v之间,想问一下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
用电阻分压到AD工作的范围,用AD采进去运算

网友:
加一个放大器吧、、、、、、、、、、、、、、、

网友:
用有AD转换的芯片,在塔一个可变电阻的电路,就可以进行AD转换了。。

网友A:
首先用精密电阻 进行分压,然后直接用一款带ADC的单片机。

另外注意下你的ADC采集的范围,确保你精密电阻分压后对应的电压在ADC的采集范围内。

最后是基本相当,这样精度较高。

另外很多MCU都是带10bit的ADC,这个看你对精度的要求。

网友:
如果有ad的读单片机,使用电阻分压,或使用运放搭建一个分压电路,1/4放大的,变换到0~5V。使用ad检测,
没有ad的单片机,使用V-F变换电路或器件,将电压转换为频率测量。或使用电容充放电时间换算!

网友:
就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精密电阻 进行分压,然后直接用一款带ADC的单片机。

另外注意下你的ADC采集的范围,确保你精密电阻分压后对应的电压在ADC的采集范围内。

最后是基本相当,这样精度较高。

另外很多MCU都是带10bit的ADC,这个看你对精度的要求。

网友:
谢谢各位啊  我还想问问怎么测一个直流电流呢 是不是也串联个电阻?

网友:
测量一个直流电流,如果要精确度高一点 就串联一个 1 欧姆的精密电阻, 如果被测电流比较小而且精度要求还高 就串联 0.1 欧姆的 精密电阻,如果被测电流较大 lz 自己挑选一个合适的电阻串联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精密电阻 进行分压,然后直接用一款带ADC的单片机。

另外注意下你的ADC采集的范围,确保你精密电阻分压后对应的电压在ADC的采集范围内。

最后是基本相当,这样精度较高。

另外很多MCU都是带10bit的ADC,这个看你对精度的要求。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我用pic单片机做了一个测试电压的简单电路,电压检测还行,电流也有读数。但是感觉电流读数不是很对。如果我要测试蓄电池的电压和电流,查了查电压可以这么测,但是电流不行,要加放大器等,有没有人给介绍介绍。拜托各位大侠了!@!!!!!!!

网友:
电压着0~100mv 要放大到0~5V有没有好的放大芯片,ad620是双电源的有没有单电源的?求助!!!!!!

网友:
分压+AD···就是这样的1·

网友:
我现在用了LM324做了两级运放,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在10mv~100mv之间放大时没有问题,我放大30倍可以,在0~10mv之间的放大就误差大了。调零好像不是好管用。有没有人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
你好 检测电压 我也想做  联系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