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加密

楼主(2009-05-13):
u-boot加密
各位,请帮帮我啊!
大概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有一款成熟的嵌入式产品,linux,arm9,u-boot,老总现在想在板子上加一颗at88sc0104的芯片上去,达到的效果就是在启动u-boot过程中,先去跟这颗芯片进行认证,如果可以通过的话,才启动linux内核,
我现在一头雾水,有哪位大侠可以提供一下思路不?
linux
芯片

网友A:
就想各位给我提供一个思路,我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比如要不要写这颗芯片的驱动之类的啊,最好是例个步骤,好让我有个方向感啊。感谢万分啊

网友B:
U-BOOT阶段不需要驱动,只要在启动U-BOOT之后去读取一下at88sc0104里边的某个值,判断一下,如果是自己想要的就启动LINUX,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的或者读不到数据就不启动LINUX

网友C:
我手头上已经有了at88sc0104的示例代码,里面也核对密码的函数,我是不是只要将他提供的这段代码放入/u-boot/fs下,做一些适当的修改,就能在u-boot启动之后,再调用核对密码的函数来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D:
在 uboot 串口驱动后,就可以通过串口输入输出数据进行身份认证了...

网友E:
at88sc0104是一颗加密芯片,硬件加密更安全。可以参考它的示例代码,看看uboot如何访问它。应该很简单.

网友F:
这个不难,在u-boot里面加入于 at88sc0104 认证的部分。
在这个部分实现与 at88sc0104 通讯并认证,根据返回结果来决定是否启动操作系统。

网友G:
楼上正解。。
我举个例子吧。。比如可以通过I2C与认证芯片通信。
那就在UBOOT里。加入读取芯片的函数。自行判断是否继续执行,还是直接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