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ive注册表,系统多次重启后无法启动

楼主:
使用hive注册表,保存在nandflash上,存在一定几率在多次重启后,系统无法启动了.
看启动信息好像是nandflash上保存的注册表损坏了.
有没有兄弟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zdk

网友:
是nand上的原注册表损坏了?还是改动后的注册表损坏了?
改动后的注册表要是坏了,就相当于“恢复原厂设置”常做的动作,此时会用BINFS的nk.bin里面的原注册表启动。
如果导致无法启动了,那就要怀疑nk.bin的区域有损坏了,未必只是注册表损坏。

网友A:
nk.bin 应该没有坏,在启动不了的情况下,在boot里格式化用户分区,就可以再次启动了.有可能不是注册表坏了,是nandflash分区损坏.
使用 ram_base 注册表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个时候也没有对nandflash的用户分区进行任何操作.
另外,关机后马上再开机,SDRAM中的内容会保留下来,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nk.bin 应该没有坏,在启动不了的情况下,在boot里格式化用户分区,就可以再次启动了.有可能不是注册表坏了,是nandflash分区损坏.
使用 ram_base 注册表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个时候也没有对nandflash的用户分区进行任何操作.
另外,关机后马上再开机,SDRAM中的内容会保留下来,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呀?

强制冷启动,刷新内存。

网友B:
我们使用Norflash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擦除下注册表区域

网友C:
说明注册表改动区域出错,但是不是丢失。所以能认出来是注册表,却又无法正确加载。这种情况就得重新擦除了。
现在是应该找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不然用户数据的丢失会很麻烦的。
“关机”没掉电,sdram的数据当然不会丢。任何重启过程都清除一下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注册表改动区域出错,但是不是丢失。所以能认出来是注册表,却又无法正确加载。这种情况就得重新擦除了。
现在是应该找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不然用户数据的丢失会很麻烦的。
“关机”没掉电,sdram的数据当然不会丢。任何重启过程都清除一下sdram。

楼上正解,多半是你注册表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使用Norflash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擦除下注册表区域
找到问题所在么?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引用 网友C:
说明注册表改动区域出错,但是不是丢失。所以能认出来是注册表,却又无法正确加载。这种情况就得重新擦除了。
现在是应该找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不然用户数据的丢失会很麻烦的。
“关机”没掉电,sdram的数据当然不会丢。任何重启过程都清除一下sdram。

我指的关机是关掉电源,在短时间内,比如0.5s,sdram由于电容的原因,并没有丢失原来的内容,启动过程没有请sdram,因为sdram比较大,会降低启动速度.不过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上一个问题比较严重.

网友:
掉电500mS,sdram还无法清空?挂了多大的电容啊?减小大电容,留1-2个10uF的就够了,重要性体现在0.1uF/0.01uF这类小的去耦电容上。

网友:
加精.......很牛,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我也出现楼主的这种问题,重启系统次数多了,就进不了系统了,读出FLASH内容,发现NK.NB0损坏或者是注册表损坏导致系统无法启动。使用HIVE注册表功能导致的,可能是在设置HIVE区出错。楼主解决了没?我的还没解决呢,大家共享一下信息。我邮箱:dickandsea@126.com

网友:
MARK,留着以后学习下。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啊。 想知道解决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