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了?

楼主:
DELAY       CLRWDT
            MOVLW       0x02
            MOVWF       TMP6
LOOPA       MOVLW       0xFF
            MOVWF       TMP7
            DECFSZ      TMP7,F
            GOTO        $-1
            BCF         STATUS,Z
            DECFSZ        TMP6,F
            GOTO        LOOPA
            NOP
            END

怎么就循环不完了?

网友:
友情帮顶下。

软件模拟仿真下,就能看出来问题 再哪?

网友:
DELAY      CLRWDT ;清看门狗,如果没有enable看门狗无实际作用
            MOVLW      0x02 ;将2放入工作寄存器
            MOVWF      TMP6 ;将工作寄存器的内容放入TMP6,此时为2
LOOPA      MOVLW      0xFF ;将255放入工作寄存器
            MOVWF      TMP7 ;将工作寄存器内容放入TMP7,此时为255
            DECFSZ      TMP7,F ;TMP7减1,如果减1结果不为0执行后一条指令,如果减1结果为0跳过后一条指令
            GOTO        $-1 ;回跳到上一条指令
            BCF        STATUS,Z
            DECFSZ        TMP6,F  ;TMP6减1,如果减1结果不为0执行后一条指令,如果减1结果为0跳过后一条指令
            GOTO        LOOPA ;直接跳到LOOPA
            NOP
            END

从程序流程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开看门狗或者中断。
如果开了看门狗可能会在循环没结束之前看门狗时间到导致复位,测试方法是在MOVLW      0x02位置设置断点,如果复位会停在此位置。
如果开了中断检查一下中断程序对中断标志位的处理,如果需要软件清中断标志位而你中断程序没有相应操作会不停响应中断导致主循环不能继续,测试方法在中断程序中设置断点,检查是否进入中断程序,或者用仿真器单步跟踪完整个循环,可以将TMP7的值先变小一点再测试。
万能方法,用仿真器一步步的跟踪,每做一步检查一下状态是否正确。

网友:
程序基本上没问题,这得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