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机理求教

楼主(2009-08-13):
ActiveSync机理求教
目前我们的平台ActiveSync有点问题,USB线拔出要过很久才显示断开,有时候没有插入USB,也显示在连接。
于是想求教,ActiveSync里面是查什么状态判断USB正在连接,如何实现USB拔除?
谢谢~
如何

网友A:
这应该是USB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B:
我们是用的Marvell PXA303这个USB驱动都是原厂提供的,底层驱动非常简单,不知道上层哪里需要修正?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是通过判断注册表来判断是否插入USB,不过每次拔下USB的时候程序还是显示USB已连接,必须重新插拔一次才行,纳闷中。。。。。

网友D:
驱动程序和硬件可能存在不匹配,例如USB连接与否,硬件上一般使用一个GPIO来检测USB线上的Vcc是否为高,如果驱动程序没有对应上这个GPIO,那么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例如厂家给的参考设计用的GPIO_D2,你们硬件修改成GPIO_D3,但是你的驱动还是用厂家的,那就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