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开机动画

楼主:
如题:

现在因wince的启动时间太长,想把开机logo改成动画的,这样让用户不至于觉得太久.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实现开机动画呢?

网友A:
EBOOT刷新一次,启动的OAL层刷新一次,确定各驱动的加载顺序,在各驱动加载的时候再刷新一次。

之前有过讨论的帖子,因为没有找到系统启动过程中不停地与KERN交互的语句,所以没办法在OAL层不停刷新,只能在各驱动的地方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OOT刷新一次,启动的OAL层刷新一次,确定各驱动的加载顺序,在各驱动加载的时候再刷新一次。

之前有过讨论的帖子,因为没有找到系统启动过程中不停地与KERN交互的语句,所以没办法在OAL层不停刷新,只能在各驱动的地方刷新

有些驱动加载的时候,是相同的优先级的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BOOT刷新一次,启动的OAL层刷新一次,确定各驱动的加载顺序,在各驱动加载的时候再刷新一次。

之前有过讨论的帖子,因为没有找到系统启动过程中不停地与KERN交互的语句,所以没办法在OAL层不停刷新,只能在各驱动的地方刷新

有些驱动加载的时候,是相同的优先级的怎么弄呢

你可以通过设置Order来区别优先级,如果一定要相同优先级可以考虑在各驱动访问同一全局变量,通过变量加1来判断应该刷新什么样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BOOT刷新一次,启动的OAL层刷新一次,确定各驱动的加载顺序,在各驱动加载的时候再刷新一次。

之前有过讨论的帖子,因为没有找到系统启动过程中不停地与KERN交互的语句,所以没办法在OAL层不停刷新,只能在各驱动的地方刷新

有些驱动加载的时候,是相同的优先级的怎么弄呢

你可以通过设置Order来区别优先级,如果一定要相同优先级可以考虑在各驱动访问同一全局变量,通过变量加1来判断应该刷新什么样的图片

学习了。

网友C:
能不能在线程调度初始化完后,专门开个线程来刷新呢?

网友:
搞不懂,也曾有过这方面的想法,但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啊!职业+友情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线程调度初始化完后,专门开个线程来刷新呢?

这个线程放在那里?内核模块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线程调度初始化完后,专门开个线程来刷新呢?

这样的话线程初始化之前还会有几秒无法刷新的情况,可刷新的时间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线程调度初始化完后,专门开个线程来刷新呢?

这样的话线程初始化之前还会有几秒无法刷新的情况,可刷新的时间不多。

可不可以专门开个线程,在内核跑起来后就开启,每个驱动初始前发送消息让线程自己去刷新LO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线程调度初始化完后,专门开个线程来刷新呢?

这样的话线程初始化之前还会有几秒无法刷新的情况,可刷新的时间不多。

我也是担心初始化之前的时间段. 因为我们开机现在要几十秒,刷新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线程调度初始化完后,专门开个线程来刷新呢?

这样的话线程初始化之前还会有几秒无法刷新的情况,可刷新的时间不多。

可不可以专门开个线程,在内核跑起来后就开启,每个驱动初始前发送消息让线程自己去刷新LOG

用线程刷的话,就不用管驱动的加载了,并行执行的.

网友B:
对了,在内核跑起来后,怎么去控制屏幕的,那个时候NBOOT应该不能控制屏幕了,难道还要通过设置寄存器重新设置?但是这样以来,DISPLAY驱动起来后,怎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在内核跑起来后,怎么去控制屏幕的,那个时候NBOOT应该不能控制屏幕了,难道还要通过设置寄存器重新设置?但是这样以来,DISPLAY驱动起来后,怎么控制

只要向显示的BUFFER送数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线程调度初始化完后,专门开个线程来刷新呢?

这样的话线程初始化之前还会有几秒无法刷新的情况,可刷新的时间不多。

我也是担心初始化之前的时间段. 因为我们开机现在要几十秒,刷新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呵呵.

开机几十秒太长了吧,通常十秒左右算正常的。尽量缩短一下开机时间,再试试在驱动中的线程来处理这件事

网友D:
可以做个进度条,ce开机时间大部分在从NandFlash读取NK文件到内存,我们就是在读取过程加进度条的。启动时间一般也就10秒左右,不会太长的。

网友:
ls做的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个进度条,ce开机时间大部分在从NandFlash读取NK文件到内存,我们就是在读取过程加进度条的。启动时间一般也就10秒左右,不会太长的。

你们的镜像多大呀?

网友:
我们的实现方法是:
1. 把image做成multi-bin,这样eboot中指需要download很小的ramimage到内存中;
2. 做一个driver,主要功能是建立一个线程,每过几百个ms改变一下frame buffer,并把这个driver配置成device.exe/dll加载的第一支driver
3. gwes加载display driver的时候停止前面的线程
方法很笨,仅供参考

网友:
启动时间较长主要是读取NK到内存,如果实现了MULTI-BIN,那么启动大概在3S内就完成了,也就没有必要加动画。

如果不实现MULTI-BIN,那可以在BOOT中读取NK时,分块读取,并刷新FrameBuffer,以显示动画,简单一点可以搞一个进度条。加载完NK后的启动过程一般还是比较短的,没有必要再去刷新界面了。如果要做,应该也是可以的,楼上有很多人都给出了解决方法,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实现方法是:
1. 把image做成multi-bin,这样eboot中指需要download很小的ramimage到内存中;
2. 做一个driver,主要功能是建立一个线程,每过几百个ms改变一下frame buffer,并把这个driver配置成device.exe/dll加载的第一支driver
3. gwes加载display driver的时候停止前面的线程
方法很笨,仅供参考

这个方法不错, 但是如何把这个driver定为第一个加载的? 现在order:0的驱动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实现方法是:
1. 把image做成multi-bin,这样eboot中指需要download很小的ramimage到内存中;
2. 做一个driver,主要功能是建立一个线程,每过几百个ms改变一下frame buffer,并把这个driver配置成device.exe/dll加载的第一支driver
3. gwes加载display driver的时候停止前面的线程
方法很笨,仅供参考

这个方法不错, 但是如何把这个driver定为第一个加载的? 现在order:0的驱动太多了.

把非必须是0的设置成ord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