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写的应用程序是安装包安装的, 但是每次关机后, 客户的应用程序就丢失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我们有一个平台(WinCE/ARM), 客户写的应用程序是安装包安装的, 但是每次关机后, 客户的应用程序就丢失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不会吧,难道每次关机数据就丢失了?还是每次开机要格式化呀?

网友:
每次关机, 应用程序及支持库文件就丢失了, 为什么?

网友:
我们有一个平台(WinCE/ARM),  客户写的应用程序是安装包安装的(包括EXE文件和一些支持文件), 但是每次关机后, 客户的应用程序就执行不了(很有可能是文件丢失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你把在你的平台下安装后释放的文件复制出来
放到你的工程中
再在你的BSP中加入到.BIB文件中
再把注册表信息读出来写到platform.reg中
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提供平台,客户自已的安装程序.

你说的意思是:"让客户自已改.BIB 和 platform.reg 文件"? (只有这种办法吗?)

网友:
应该是安装的程序没有写入flash,而只是安装在RAM文件系统中

网友:
“应该是安装的程序没有写入flash,而只是安装在RAM文件系统中 ”
-----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

客户的EXE 要用到许多支持文件(如控件, 这些控件要注册的),在WinCE中,它们也能放在 flash中,也能注册吗?

网友:
我们有一个平台(WinCE/ARM),  客户写的应用程序是安装包安装的(包括EXE文件和一些支持文件),安装后,能运行.  但是每次关机后, 客户的应用程序就执行不了(很有可能是文件丢失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

安装过程可能有复制文件和注册组件的过程. 我们也怀疑程序和其它支持文件没有写入flash.

客户的EXE 要用到许多支持文件(如控件, 这些控件要注册的),在WinCE中,它们也能放在 flash中,也能注册吗?

网友:
客户安装的程序都是安装到RAM里边去了,没有安装到FLASH中的NK里,重新开机后是从FLASH中读取NK,当然客气的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
客气>>客户

网友:
我们有一个平台(WinCE/ARM), 客户写的应用程序是安装包安装的, 但是每次关机后, 客户的应用程序就丢失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

----是不是 wince 实现了hive 注册表后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系统如果要这样用,就应该做成不掉电的;或者要掉电的话,就要做成hive base register+可写文件分区。你现在2个都没做到,自然关机就丢程序了。

网友:
要的是卸载信息. 卸载信息没了.

网友:
试试安装路径设置在flash里,注册信息和用户设置保存备份在flash里,再次启动程序时自动写入ram区。这样做改变不了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