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nd flash、SD卡和RAM区别和联系

楼主:
请问Nand flash在手机上是存储什么的?相当于外存还是内存,它和RAM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和SD卡的联系呢?
手机中的程序比如QQ是在那个存储器里运行的呢?Nand flash 和PC机的硬盘是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帮顶,是我就网上找了,呵呵

网友:
是的,先google

网友:
google了,没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
NAND FLASH存储手机的固件、手机软件之类的,RAM是内存,SD卡是外加的存储器。
手机上的QQ通常是存储在FLASH里边,也可以选择存在SD卡上,FLASH相当于PC的硬盘。

网友:
先google再来问。

网友:
NAND Flash是存储程序的,RAM是内存,SD卡就相当你的U盘,存储设备

网友:
NAND FLASH存储手机的固件、手机软件之类的,RAM是内存,SD卡是外加的存储器。
手机上的QQ通常是存储在FLASH里边,也可以选择存在SD卡上,FLASH相当于PC的硬盘。

正解

网友:
一般Flash存储器可分为二大类别,一是NAND,一是NOR。
    简单的来说,NAND规格Flash存储器像盘,以储存数据为主,又称为Data Flash,芯片容量大,目前主流容量已达2GB;NOR规格Flash存储器则类似DRAM,以储存程序代码为主,又称为CodeFlash,所以可让微处理器直接读取,但芯片容量较低,主流容量为512MB。
    NAND规格与NOR规格Flash存储器除了容量上的不同,读写速度也有很大的区分,NAND规格芯片写入与清除资料的速度远快于NOR规格,但是NOR规格芯片在读取资料的速度则快于NAND规格。NAND规格芯片多应用在小型记忆卡,以储存资料为主,NOR规格则多应用在通讯产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