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era采集图像有红点?

楼主(2009-09-08):
camera采集图像有红点?
本人用的ov9650的摄像头,三星2450的平台。在wince5 下采集到了图像。我把图像转为rgb格式,加个文件头形成了bmp位图图像。图像基本显示正确,但有时图像会出现部分的红点,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高手知道??
摄像头
camera

网友A:
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帮顶。

网友B:
没人会吗?

网友C:
感光片上有坏点吧。你把镜头罩住,在纯黑下面看有没有坏点。

网友D:
应该是我转化的有问题吧,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E:
如果图像有压缩过,注意等比压缩。即保持图像高宽和原始的高宽比是一样的。比如800x600的分辨率,不管放大还是缩小,都要保持高宽比为4:3.否则可能会出现红色条纹之类的。

网友F:
这个很难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