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编程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在CE6.0下调用cout的,我在PB工程中添加一个APP子工程,添加#include编译报错没有这个文件。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CE6.0不是集成到VS2005中了吗?怎么还用PB呢?如果使用VS2005那么就好办了。PB中是没有#include 头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6.0不是集成到VS2005中了吗?怎么还用PB呢?如果使用VS2005那么就好办了。PB中是没有#include  头文件的。

对呀,为什么不用2005.
如果确实没有2005的话, 那原因应该是没有把相关的组件加上去吧
可以msdn一下,看看应该包含什么组件.

网友:
我就是用的VS2005,在内核组件中添加了C++运行时库的支持。

网友:
如何能够使内核支持调用C++标准库呢?

网友:
驱动开发中支持C++,只是不支持异常而已
标准库中尤其是STL使用了大量异常...
所以,别指望了

内核开发也不需要使用标准库,在内核中输出调试信息有
DEBUGMSG
RETAIL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