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DHCP之后,Microsoft ActiveSync无法连接

楼主:
wince 2440开发板。我发现个奇怪的问题,如果DHCP打开的话,Microsoft  ActiveSync就连接不上了

刚刚开始玩wince.

本来开始不知道有个DHCP需要开启,就没有开,wince一开就Microsoft  ActiveSync就能连上,

后来出现
T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evice
Failed downloading.

这个错误,解决方法中又说需要DHCP要打开。我打开了,程序的确是下载成功了。

但是只要你关机,Microsoft  ActiveSync就连接不上了。

在没有打开DHCP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Microsoft  ActiveSync都能连接上。

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ActiveSync确实用到DHCP建立一个虚拟局域网的。不过好像在使用版本不同的ce的时候板子和电脑谁做主机不确定。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哦?

我试试看看有没有最新版本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在下载程序时,如果DHCP不打开,那么下载程序注定要失败。至于另外一个问题,等试试再说吧。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开发板没有上电,提前执行eMbedded Visual C++4.0的Build,这时候如果把USB数据线插上,时而好用时而不好用,有时候甚至会造成PC死机,这个是让人很不爽滴。

网友:
友情顶一下........

网友:
还是连不上。

但是很奇怪。如果我重新下载wince镜像文件,然后安装,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是可以正常连接的

网友:
我是不是缺少安装什么其他的工具呢?

xp每次开机的是都会出现以下提示:

virtual PC/Windows CE Emulator会造成windows不稳定,windows使这些驱动程序无法加载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先不说下载程序,我现在就是连Microsoft  ActiveSync都连接不上。

网友:
终于解决了。

找出来原因了:当我第一次启动wince的时候  ActiveSync会弹出一个

建议合作关系的框框。我一直是点的否。只要是点否,以后下次启动就连接不上了。

如果点是的话,一直都可以正常连接。

然后按照网上说的,需要一个loop adapter的虚拟网卡,这个说法看来是不需要的。我用4.0和4.5的都试过了。 不装那个东西照样是可以的。

正常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