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BitBlt 效率很低

楼主:
wince下,BitBlt 效率很低是什么原因啊?大家有有什么意见多提提 谢谢啊

网友:
怎么判断的效率低了?

网友:
对呀,你所谓的效率低是怎么衡量的??你想要多高的效率?、

网友:
有使用双缓冲吗?把内存DC的处理放到OnPaint()函数外。

网友:
我也是发现这个问题,wince5.0,BitBlt大概需要30-50的毫秒,太慢了,准备写个支持ddraw的显示驱动,应用层直接用ddraw,不用gdi,应该能快点。。。。

网友:
你先测试把相同的数据从一个内存地址复制到另外一个内存地址看看要多少时间

网友:
我这边的低 有两个原因:一cpu功能不过强大是 160mhz
二 采用了双缓存,双缓存降低了效率,换来了效果!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的事。BITBLT不会这么慢。

网友:
如果確實低 可以考慮使用ddraw

网友:
一直在用bitblt,没感觉有啥问题

网友:
一直用bitblt,从来没考虑过bitblt效率问题.
用的很正常.

网友:
内存DC的DDB处理不用Bitblt之类的还能用啥啊,DDRAW只是在绘图的时候快些,对图片数据的处理跟GDI没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