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电源载波的!帮帮忙!

楼主:
谁做过2wire总线的!就是类似消防探头用的,用2根线,不区分方向的,既可以供电,有可以双向传输少量数据的!
有电路图和程序最好!先谢谢了!
邮箱FOX_GALE@SOHU.COM

网友:
以前大学电子竞赛时,做过电力载波。

具体就是信号发送端,首先把信号耦合到50HZ的电力线中,实现利用电力线传输,然后再接受端再解调下来。

具体已经有实现电力载波与电源载波的专用IC.楼主可以找下。

网友:
不是电力载波!
是主机使用直流的12V或24V供电,从机利用这两个线做电源,同时进行数据传输。
而且可以不考虑电源极性。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我觉得可以直接用一对485的芯片来做,只是在软件上要做比较复杂的编解码与纠错等。

网友A:
用485是要另外供电的!

网友:
meter BUS

HART

LZ找一下这两个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485是要另外供电的!

可以试试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