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盘分区格式可以选择NTFS么???

楼主(2010-04-20):
固态盘分区格式可以选择NTFS么???
如题
固态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

网友B:
固态硬盘的使用和传统硬盘是一模一样的。你放心用就是了。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有RAW DRV能操作磁盘,在上面理论上可以mount任何的逻辑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