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看门狗定时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int tt=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MDLY_32;
  IE1 |= WDTIE;
  P3DIR |= BIT4;

  _BIS_SR(LPM3_bits + GIE);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tt++;
    if(tt==2)          //想知道为什么加了这个 就不闪烁了,一直是高电平。是不是可以 定时32MS呢?不
    P3OUT ^= BIT4;     //能像51里面那样吗?谢谢

}

网友:
重启了是不是被重新初始化了???

网友A:
因为tt==2这种情况是很小的。65536个数值中的一个,溢出之后,才一次。而且你与BIT4异或,我想知道你的BIT4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tt==2这种情况是很小的。65536个数值中的一个,溢出之后,才一次。而且你与BIT4异或,我想知道你的BIT4是怎样定义的?

谢谢个位,自己太粗心了,是因为我 忘记了tt=0;
要是if()

    t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