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上怎么用ScanVolumeEx()

楼主:
hive乱了,想用ScanVolumeEx修复一下,但是ScanVolumeEx执行只花费了一个tick,并且返回的数据SCAN_RESULTS全是0,我调用的有问题吗? 我的代码如下:

        typedef DWORD ( *PFN_MY_SCANVOLUMEEX)(HANDLE hVolume, PSCAN_PARAMS psp);
        PFN_MY_SCANVOLUMEEX pfnScanVolumeEx = NULL;
        pfnScanVolumeEx = (PFN_MY_SCANVOLUMEEX)GetProcAddress(DLL_handler, TEXT("ScanVolumeEx"));

        SCAN_PARAMS sp;

        memset(&sp,0,sizeof(SCAN_PARAMS));
        sp.cbSize = sizeof(SCAN_PARAMS);
        sp.pfnProgress = NULL;
        sp.pfnMessage = NULL;
        sp.so.dwFlags = FATUTIL_SCAN_VERIFY_FIX;
        sp.so.dwFatToUse = 1;        //这里该用什么参数???

        DismountPartition(hPart);
        DWORD ret = pfnScanVolumeEx(hPart, &sp);
        MountPartition(hPart);

网友:
“返回的数据SCAN_RESULTS全是0”
这说明没有扫描到error。
这正常吧。
sp.so.dwFatToUse
是设置扫描的FAT分区索引

DWORD ret = pfnScanVolumeEx(hPart, &sp);
返回是ture,还是false。

DismountPartition(hPart);
DWORD ret = pfnScanVolumeEx(hPart, &sp);
先卸载了分区?hPart是disk handle?

网友:
hPart是个Partition的handle
把DismountPartition(hPart);MountPartition(hPart); 去掉后结果还是一样。ScanVolumeEx执行只花费了一个tick,正常的话不应该这么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