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如何按键启动某个程序

楼主:
我想在PB中生成nk.bin的时候来实现按某个键启动某个程序。

默认生成的nk.bin在模拟器中,按F1可以启动帮助,我不知道他这个代码是写在哪个文件里面的,有朋友能解答一下么?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我们可以用钩子实现

网友:
能不能具体一点?我想找到源码,然后自己修改。

网友:
nk起来以后,后台自动运行一个程序,该程序使用钩子等手段获取按键值,根据按键值启动你指定的应用程序

网友:
还有就是可以更改wince的shell,具体位置就要好好找找了

网友:
键盘钩子是可行的方法

网友:
“按某个键启动某个程序”,如果这个程序不是自己写的,那就用键盘钩子来实现。如果这个程序是自己写的,就注册热键。

网友:
响应按键事件就可以了,当有事件产生的时候,创建一个进程执行你需要的那个程序

网友:
看你的具体需要了,可以两种方式:
1÷在驱动中实现,在驱动进程中不断的捕捉按键,再出发应用软件。
2÷用钩子....

网友:
响应按键事件就可以了,当有事件产生的时候,创建一个进程执行你需要的那个程序;

看你的具体需要了,可以两种方式:
1.在驱动中实现,在驱动进程中不断的捕捉按键,再出发应用软件。
2.用钩子....

网友:
有钩子实现吧~~

网友:
写个简单的驱动程序,开辟一个线程,捕捉按键按下。

网友:
各位有没有代码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