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问题

楼主:
原代码如下,读写我是按着1602的时序写的,IO口也是看着图写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的显示
我看我同学在写write_com和Write_data时分别用的是XBYTE[8000]=X和XBYTE[8000]=x,这样能显示,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void delay(uchar n)
{uint j;
while(n--)
{
for(j=0;j<124;j++);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uchar xy[]="I LOVE CHINA";
uchar m;
init();
write_com(0x80+0x00);
for(m=0;m<11;m++)
{
write_data(xy[m]);
delay(3);
}
while(1);
}

网友:
XBYTE[8000]是口地址,XBYTE[8000]=X是写内容到口,至于是命令还是数据看RS,RS=0表示是Command;

网友:
我不知道我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改来改去感觉都没的什么问题了,可是还是没的显示。

网友:
仔细阅读1602器件手册,那个里面有答案
1602内带字符发生器,显示字符很是方便

网友:
加上检查忙标志的,还有你在仿真的时候用示波器看一下时序就知道啦,你那个程序表面上应该没有什么错误。我这里有程序,要的话请联系306146412@qq.com

网友:
//贴一个,今天刚复习的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welcom[16]={"    Welcome!    "};
uchar idata lcdtimer[16]={"    00:00:00    "};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x,y;
    for(x=time;x>0;x--)
      for(y=112;y>0;y--);
}

bit LcdBusy(void)
{
    bit result;
    EN = 0;
    RS = 0;
    RW = 1;
    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it)(P2&0x80);
    _nop_();
    EN=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
{
    while(LcdBusy());
    RS = 1;
    RW = 0;
    EN = 0;;
    P2 = Data;
    _nop_();
    EN = 1;
    _nop_();
    EN = 0;
}

void WriteCom(uchar Com,bit test)
{
    if(test)
      while(LcdBusy());
    RS = 0;
    RW = 0;
    EN = 0;
    P2 = Com;
    _nop_();
    EN = 1;
    _nop_();
    EN = 0;
}

void IntiLcd(void)
{
    delay(15);
    WriteCom(0x38,0);
    delay(5);
    WriteCom(0x38,0);
    delay(5);
    WriteCom(0x38,0);
    WriteCom(0x38,1);
    WriteCom(0x08,1);
  /*WriteCom(0x01,1);*/
    WriteCom(0x06,1);
    WriteCom(0x0c,1);
}

void LcdXY(uchar y,uchar x)
{
    uchar addr;
    addr=(y-1)*0x40+(x-1);
    WriteCom(addr|0x80,1);
}

void DisString(uchar *Matric)
{
    uchar i;
    for(i=0;i<16;i++)
      WriteData(Matric[i]);
}

int main()
{
    IntiLcd();
    LcdXY(1,1);
    DisString(welcom);
    while(1);
    return 0;
}

网友:
如果您需要用单片机实现液晶显示的话,您可以跟我索取资料。您得分配一个232串口,具体开发资料您可以跟我索取。dwin99@live.cn

网友:
12864好用些

网友:
楼主你的程序应该有遗漏,好像没这么短啊,我有成功的程序你要不?

网友:
前两天 拿320 240 做了一个简易示波器。
那屏才难得调

网友:
这个好强啊,要学习!真是做学问的!

网友:
楼主的程序有点问题。初始化不完整。

网友:
//贴一个,今天刚复习的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welcom[16]={"    Welcome!    "};
uchar idata lcdtimer[16]={"    00:00:00    "};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x,y;
    for(x=time;x>0;x--)
      for(y=112;y>0;y--);
}

bit LcdBusy(void)
{
    bit result;
    P2 = 0xff; //拉高
    EN = 0;
    RS = 0;
    RW = 1;
    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it)(P2&0x80);
    _nop_();
    EN=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
{
    while(LcdBusy());
    RS = 1;
    RW = 0;
    EN = 0;;
    P2 = Data;
    _nop_();
    EN = 1;
    _nop_();
    EN = 0;
}

void WriteCom(uchar Com,bit test)
{
    if(test)
      while(LcdBusy());
    RS = 0;
    RW = 0;
    EN = 0;
    P2 = Com;
    _nop_();
    EN = 1;
    _nop_();
    EN = 0;
}

void IntiLcd(void)
{
    delay(15);
    WriteCom(0x38,0);
    delay(5);
    WriteCom(0x38,0);
    delay(5);
    WriteCom(0x38,0);
    WriteCom(0x38,1);
    WriteCom(0x08,1);
    WriteCom(0x01,1);
    WriteCom(0x06,1);
    WriteCom(0x0c,1);
}

void LcdXY(uchar y,uchar x)
{
    uchar addr;
    addr=(y-1)*0x40+(x-1);
    WriteCom(addr|0x80,1);
}

void DisString(uchar *Matric)
{
    uchar i;
    for(i=0;i<16;i++)
      WriteData(Matric[i]);
}

int main()
{
    IntiLcd();
    LcdXY(1,1);
    DisString(welcom);
    while(1);
    return 0;
}

网友:
/************************************************************************/
/******************      广州信先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WWW.XXXMCU.COM             ****************/
/******************                    ****************/
/******************           MCU:STC89C52RC            ****************/
/***********************************************************************/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PORT P2  //LCD数据线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KEY=P2^3;

//*************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lcd_delay(unsigned char delaytime)
{
        while(delaytime)
                delaytime--;
}

/********1m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                 for(j=0;j<120;j++)
                        ;     //空操作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write_command)
{
        lcd_delay(40);
        RS=0;
        RW=0;
        LCDPORT=write_command;
        //hc164(write_command);
        EN=1;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
        lcd_delay(40);
        RS=1;
        RW=0;
        LCDPORT=write_data;
        EN=1;
        EN=0;
}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x表示行,y表示该行的位置(也就是列)
{
        //LCD_set_xy( x, y );
        switch(x)
        {
        case 0:
                write_lcd_command(0x80+y);
                break;
           case 1:
                   write_lcd_command(0xc0+y);
                   break;
        }
        write_lcd_data(dat|0x30);   //dat或上0x30,就时把数字0123456789转换成ASIIC码
}

void lcd_display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str)
{
        //x表示行,y表示该行的位置(也就是列)

        if(x)
                write_lcd_command(0xc0+y);
        else
                write_lcd_command(0x80+y);

        while (*str)
        {
                write_lcd_data(*str);
                str++;
        }
}

void initial_lcd1602(void) //初始化LCD1602
{
        unsigned char i;
        EN=0;
        for(i=200;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38);//设置lcd1602为每个字符5×7显示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38);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0f); //开显示,光标显示并闪烁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06);//光标移动设置,每写一个数,光标自动加一
        for(i=4;i>0;i--)
                lcd_delay(248);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for(i=4;i>0;i--)
                lcd_delay(248);

}
//********************lcd1602驱动程序到此完********************//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ode, i;
        initial_lcd1602();

        //输出显示
        lcd_displaystr(0,0x00," Welcome To here");
        lcd_displaystr(1,0x00," www.xxxmcu.com ");
        mode=0;
        while(1)
        {
                //按键扫描
                KEY=1;
                if(KEY==0)
                {
                        delay_nms(6);
                        if(KEY==0)
                        {
                                mode++;
                                if(mode>=4)
                                        mode=0;
                                //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
                        while(KEY==0);

                        switch(mode)
                        {
                        case 0x00:
                                lcd_displaystr(0,0x00," Study by MCS51 ");
                                lcd_displaystr(1,0x00," Come On Baby!  ");
                                break;
                        case 0x01:
                                lcd_displaystr(0,0x00,"Welcome To Visit ");
                                lcd_displaystr(1,0x00," www.xxxmcu.com ");
                                break;
                        case 0x02:
                                lcd_displaystr(0,0x00,"Your Vest Regard");
                                lcd_displaystr(1,0x00," XXX Technology ");
                                break;

                        }
                }
        }

}

网友:
不知道你的时许是否满足要求,建议你的E初始化一下

你的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我的(_nop_()是#include里面的):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short delay before operation
E=0;
RS=0;
RW=0;
_nop_();
E=1;
Data=c;
E=0;
}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   //short delay before operation
E=0;
RS=1;
RW=0;
_nop_();
E=1;
Data=c;
E=0;
RS=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