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RC算法,谢谢,我查了很多一直没搞出来

楼主:
大家好,不得已请教大家,我实在是搞不出来了。查了很多网站一直没算出这个一组数据的CRC算法。

ff ff fd ff ff 10 01 08 d3 0b 3c 05 a6 00 00 00 0a 00 04 00 08 00 09 ae 8a
ff ff fd ff ff 10 01 08 ce 0b 61 05 6b 00 00 00 0a 00 05 00 08 00 0a 40 a9
ff ff fd ff ff 10 01 08 f0 0b 71 06 0a 00 00 00 0a 00 05 00 08 00 09 08 b3
ff ff fd ff ff 10 01 08 c5 0b 69 05 7f 00 00 00 0a 00 05 00 09 00 09 f9 eb

这里有4组数据,前23个数是传输的数据,后两位是CRC校验码。

请问,这个可以反推出CRC算法么?

谢谢了。

网友:
有一定的难度,友情帮顶下。

楼主加我下:604914729 ,一起探讨下、

网友:
CRC是标准算法

会有CRC8.CRC16,CRC32

知道CRC码的长度应该就知道使用的对应的CRC算法了

网友:
有意思,怎么弄啊?
学习下

网友:
引用楼主 seikoyuan 的回复:
这里有4组数据,前23个数是传输的数据,后两位是CRC校验码。

这个肯定是CRC16的 如果CRC8后面就有一位CRC校验码,依次类推-----

建议楼主 从网上下载个串口调试工具,要带CRC校验的,然后你就试,他们是要选择起始位和校验方式的,然后你就发送前23字节 等到出来的校验码 跟你的对比,如果是一样的话 就可以知道他的CRC配置了,这样你就可以自己写个CRC校验程序了

我这个有个CRC校验的串口调试工具 如果在网上找不到 可以找我,嘿嘿

网友:
从数据上看,感觉应该是CRC16,不过CRC16 的生成多项式有多个,相同的数据,每个多项式计算出来的校验码都不一样,lz只能挨个试试了(前提是lz知道是从哪个数据开始校验。。。。)

网友:
看看MODBUS的相关东西,介绍里就有CRC的算法,

网友:
要看你的多项式

网友:
看你数据格式是CRC16,而CRC16生成多项式常用的就那么几种,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CRC-16        x16+x15+x2+1
CRC16-CCITT   x16+x12+x5+1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只能试试

网友:
lz怎么知道这个协议是CRC的??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CRC算法,
那就按照CRC的几种算法,CRC8,12,16等等
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代码啊,修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反推有难度。如果是标准算法(可能性很大),都试试就知道是哪一个了。怕的是自定义初始值。

网友:
有些校检算法就是很简单的异或操作,比如一些串口的GPS模块,LZ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后两们为校验值,则肯定是CRC16了,我用标准CRC16算法得到前32的值应为:42 8D
给你个Delphi的算法
function ModBusCRC(var Data: Byte; Size: Byte): Word; //生成modbus CRC数据
var
  CRC16Lo, CRC16Hi, CL, CH, UseHi, UseLo : Dword;
  i, index : integer;
  DataAdder : PByteArray;
begin
  CRC16Lo := $FF; //CRC16Lo为CRC寄存器低8位
  CRC16Hi := $FF; //CRC16Hi为CRC寄存器高8位
  CL := $01;
  CH := $A0; //  A001 H 是CRC-16多项式代码
  DataAdder := @Data;
  for i := 0 to Size-1 do
  begin
    CRC16Lo := CRC16Lo xor DataAdder^; //每一个数据与CRC寄存器异或
    for index := 0 to 7 do
    begin
      UseHi := CRC16Hi;
      UseLo := CRC16Lo;
      CRC16Hi := CRC16Hi shr 1;
      CRC16Lo := CRC16Lo shr 1; //右移一位
      if ((UseHi and $1) = $1) then //如果高位字节最后一位是1的话
        CRC16Lo := CRC16Lo or $80; //低位字节右移后前面补1

      if ((UseLo and $1) = $1) then //如果LSB 为1,则与多项式进行异或
      begin
        CRC16Hi := CRC16Hi xor CH;
        CRC16Lo := CRC16Lo xor CL;
      end;
    end;
  end;

  Result := (CRC16Hi shl 8) or CRC16Lo;
end;

网友:
这个网上很多代码的

网友(2010-01-05):
现成的,直接可以使用查表法使用他.如果你想知道原理建议学习计算机原理,里面有CRC算法,记得是清华大学橙色皮的

网友A:
曾经搞懂过,后来长时间不用又忘了,读懂8位的,16位、32为意思差不多。

网友B:
前几天看资料!发现您这个和HART协议挺像的!只不过它的是一个前导码,加若干个ff,然后是数据+校验!
您可以找找相关的资料看看!

网友C:
这个看看你的多项式……至于代码网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