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阵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把一个数组的数据中的每一位提取出来,变成另外一个只有一位有效位的数组.
    例如:一个8*8点阵第一排的显示数据为0x8e,即 1 0 0 0 1 1 1 0 ,我想把这几个变成另外一个数组,如下
                  * * * * * * * 1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0
        *号代表任意数字。变后数组为{0x*1,0x*0,0x*0,0x*0,0x*1,0x*1,0x*1,0x*0}

网友:
这样岂不是很浪费空间?一个字节只有一位有用。能否说明一下这样做的意义?

网友:
   我知道这样浪费空间,我在做点阵实验时,输出数据位只有一位,也就是只有一个端口(如 P0 )8位数据中的一位输出数据,其它位没用。也就是串行发送,然后通过电路并口输出。这是由硬件电路决定的。这样做就是以空间换取显示时间。但我只要能正确显示,对时间要求不那么高.

网友: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把原来的数组带进位标志位C左移动或右移动,然后用为传送指令将C的值送往IO口指定的位不就行了吗

网友:
// This function turn the 16*16 Hz for 90 degree.
// Input :BYTE *OneChar points a 16*16 HZ(2*16 bytes)
// Output:90 degree turned HZ
void Turn90_16(BYTE *OneChar)
{
        int rr,cc;
        WORD row[16];
        WORD col[16];
//init
        memset(row,0,sizeof(row));
        memset(col,0,sizeof(col));
//a row has 2 bytes
        for (rr=0;rr<16;rr++)
        {
                row[rr]=(OneChar[2*rr]<<8)+OneChar[2*rr+1];
        }
//
        for (cc=0;cc<16;cc++)
        {// 16 columns
                for (rr=0;rr<16;rr++)
                {// 16 rows
                        if(row[rr] & (1< //                        if(row[rr] & (1<                 }
        }
//
        for(rr=0;rr<16;rr++)
        {// fill new
                OneChar[2*rr]  =(unsigned char)((col[rr] & 0xFF00)>>8);
                OneChar[2*rr+1]=(unsigned char) (col[rr] & 0xFF);
        }
}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上的意思,大家可以去这里看一下。

网友:
好难哦,有点看不懂哎

网友:
把每个子模的你想用的那个位通过程序移位一下,如<< >>(左移,右移),把其他位全置1或置0,反正让其他位控制为全部不亮。然后移位后的子模通过移位寄存器串行并出就是你要的数据。

网友:
void sendline()
{
char s;

uchar inc,temp,tempcol;

if(move<8) inc=0;
else inc=1;

for(s=9+inc;s>=0+inc;s--)
{
  if(move<8) tempcol=move;
  else tempcol=move-8;

  temp=(BUFF<>(8-tempcol)); //字模左边字节左移tempcol位,
               //右边字节右移8-tempcol位,2者相或
  SBUF=temp;  //把BUFF中的字节从右到左移位、相或 后发送输出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while(!TI);
  TI=0;
}
}

这是我做点阵的时候用到的一段移位上用的代码,希望有帮助,呵呵

网友:
下面是参照一本书写的

#include
#define Dw 64 //显示区域长度
#define Dh 16 //显示区域高度
#define Lw 64 //LED屏宽度
#define Lh 16 //LED屏高度
#define Sw 16 //扫描宽度
#define EN_ON 1
#define EN_OFF 0

sfr Ctrl_port=0xa0;
sfr Data_port=0x80;

sbit E=P2^5; //显示允许控制端
sbit RCK=P2^6;//锁存信号
sbit SCK=P2^7;//移位信号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_Font[64][16]=
{
/*新*/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2,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1,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0x03,
//2
  0x03,0x03,0x03,0x03,0x01,0x03,0x01,0x03,  0x03,0x03,0x03,0x01,0x01,0x01,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2,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2,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1,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1,0x01,0x01,0x01,0x03,0x03,0x03,0x03,
//3
  0x03,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3,0x01,0x01,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2,0x02,0x02,0x02,0x02,  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1,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1,0x01,0x01,0x01,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4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1,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2,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1,0x03,0x01,0x01,0x03,0x01,0x01,  0x01,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5
  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1,0x03,  0x03,0x01,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2,0x03,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1,0x03,0x01,0x03,0x01,0x03,0x03,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1,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6
  0x03,0x03,0x03,0x01,0x03,0x01,0x03,0x03,  0x03,0x01,0x03,0x03,0x03,0x01,0x03,0x03,
  0x03,0x02,0x03,0x03,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2,0x03,0x03,0x03,0x03,
  0x03,0x01,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1,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1,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7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3,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3,
  0x03,0x03,0x03,0x02,0x02,0x02,0x02,0x02,  0x02,0x02,0x02,0x02,0x02,0x03,0x03,0x03,
  0x01,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1,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1,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8
  0x03,0x03,0x03,0x01,0x03,0x01,0x03,0x03,  0x03,0x01,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2,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1,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1,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9
  0x03,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3,  0x03,0x01,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2,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1,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0x01,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10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3,0x01,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2,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3,0x03,0x02,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3,
  0x03,0x01,0x03,0x03,0x03,0x03,0x03,0x01,  0x03,0x03,0x03,0x03,0x03,0x01,0x03,0x03,

  //11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3,0x01,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  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0x01,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3,

  //12
  0x03,0x03,0x01,0x01,0x03,0x01,0x03,0x03,  0x03,0x01,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1,  0x03,0x01,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1,  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0x03,

  //13
  0x03,0x01,0x03,0x01,0x03,0x03,0x01,0x01,  0x01,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1,  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1,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

  //14
  0x01,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1,  0x01,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1,0x03,  0x03,0x03,0x03,0x01,0x01,0x01,0x03,0x03,
  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0x01,  0x03,0x03,0x03,0x01,0x01,0x03,0x03,0x03,

  //15
  0x03,0x01,0x03,0x01,0x03,0x03,0x01,0x03,  0x03,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3,0x01,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1,0x03,0x03,0x03,0x01,0x03,0x01,  0x03,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16
  0x03,0x03,0x01,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2,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1,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1,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1,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L,unsigned int YL,unsigned int display_count)
{
        unsigned char line;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code *ram_point ;
        unsigned int k,ram_begin_addr;
        for(k=0;k         {
                for(line=0;line                 {
                        ram_begin_addr=Display_Font;
                        ram_point=ram_begin_addr+YL*Dw+XL+line*Dw        ;
                        E=EN_ON;
                        for(col=Lw;col>0;col--)
                        {
                          Data_port=*ram_point;
                                SCK=0;
                                SCK=1;
                                ram_point++;
                        }
                        E=EN_OFF;
                        RCK=0;
                        RCK=1;
                        Ctrl_port=Ctrl_port&0xe0;
                        Ctrl_port=Ctrl_port|line;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XL,YL,y,count=200;

        while(1)
        {
                for(XL=0;XL                         display(XL,0,count);//左移
                }

}

这就是显示“新年快乐”那原程序,大家看能否改简单一点。
显示效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