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精通C语言

楼主:
如题,行业以搞底层驱动为标准

网友:
C语言只是一个工具,熟悉指针,数据结构那是基本的,最主要的是能用这个工具完成算法或时序的设计

网友:
无他 但手熟尔

网友:
熟悉内存的使用,这是驱动程序最重要的。

网友A:
你先干几年 然后不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知道了~

网友B:
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所以结果就是:只要你敢说你精通你就精通。

网友:
搞驱动用的c不是很高级,也用不到很复杂的逻辑,但要懂硬件。我们公司的清华高材生+10年工作经验都不敢说精通呢。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无非 指针,位操作,内存搞明白了就好。。
要是觉得语言都差不多,那就差不多ok了

至于数据结构和算法那是独立于语言的东东。

网友:
语言,是一个工具,只是应用的话永远谈不上精通。
熟练使用就OK了,关键是精通你所从事的领域。

网友:
一种语言不难,难的是语言背后那些原理

网友:
其实静不精通没什么意思,语言而已。就像一个人学会了中文,所有的句式句法成语都会,但是就能保证他能写出好文章么!
工作几年后,没人会问你C语言的掌握程度。
工作几年后,你的自我介绍中如果光说“我精通C语言”,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你应该说,工作中使用的是C语言、汇编语言。。。,擅长的领域是音频视频处理(或精通TCP/IP协议,熟悉网络编程。。等等)。
了解了吧。

网友:
我认为熟悉就好 精通的话至少能够知道这个语言有什么弱点强项 知道怎么写这个语言的编译器 或者说知道你写的程序编译为机器码后 到底会使用jmp还是使用jne,知道你改进一个部分后会有什么优化,

总之 精通应该需要的太多 没有多少精力去精通一些事情的。熟悉就好。
---------个人见解
许多人说过一个名言----语言仅仅是一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静不精通没什么意思,语言而已。就像一个人学会了中文,所有的句式句法成语都会,但是就能保证他能写出好文章么!

这句话说得真好, 一语中的.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观点,很多都认为驱动程序对C的要求不高,其实不然,老师对我说过为么一句话,嵌入式底层驱动程序要的是效率,有时候可以为了效率而将底代码的可读性。比如在循环中为了减少跳转次数而采用循环扩展。还有对内存的了解,每个字节在内存中的分部情况。内存对齐。函数参数,对于不同字长的处理器尽量把变量,参数,返回值等定义为与处理器字长相等,如ARM为32位的,这样尽量把变量,参数,返回值声明为32位的效率会更高。
当然,指针是最重要的,如果楼主搞嵌入式Linux的话,去看一下Linux内核,你会知道内核里指针比什么都用得多。

static int(*test_func[])(int ) = {
        iscntrl,
        isspace,
        isdigit,
        islower,
        isupper,
        ispunct,
        is_not_print
};

        if(test_func[category](ch))
                                count[category] += 1;

这是一个程序中的一部分,应用函数指针数组来进行调用函数,这样程序会更加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所以结果就是:只要你敢说你精通你就精通。

一定要有这份自信,然后实践中提高。

网友:
集思广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干几年 然后不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知道了~

说的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静不精通没什么意思,语言而已。就像一个人学会了中文,所有的句式句法成语都会,但是就能保证他能写出好文章么!

这句话说得真好, 一语中的.

说的很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