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一个对话框保存两套数据

楼主:
在EVC里,我点击一个按钮进入A对话框,A对话框中有一些EDIT控件用来存放数据,还有一个保存按钮,一个返回按钮,
点保存按钮A对话框中的EDIT控件数据保存下来。
A对话框中还有一个按钮需要实现的功能是:点击后还是切换到A对话框,只是标题和EDIT控件的数据换成B的,点保存按钮的时候
保存的也是B的数据。
怎样实现?

网友:
找API大全

网友:
就是切换窗口的那个按钮不会做,不知道要用到EVC的什么知识呢?

网友:
标题和EDIT控件的数据要换成B的内容,先GetDlgItem,再SetWindowText

网友:
找本基本的VC书看看

网友:
用GetDlgItem和SetWindowText可以改变,但是不知道怎么保存?5555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较基本的东西。
给你个思路:网上搜一下 两个对话框间通信 有类似的例子。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全局变量 两个对话框都能用它

网友:
我刚刚问了下,是先将B的数据也定义在一个全局变量的结构体中,然后用Seek函数定位。
具体怎么弄还不清楚

网友:
自己用一个变量区分一下,是否点击某个按钮,点击就保存到b

网友:
typedef struct _CGysetData
{
    int f;
    int n;
    int w;
    double c;

    int fr;
    int nr;
    int wr;
    double cr;
}CGysetData;
void CGongYiSet::OnSave()
{

   CGysetData gysetdata;
   CFile gyFile;

CString strL,strR,str;
strL="left data set";
strR="right data set";
   UpdateData();
        if(m_lstGyset.IsEmpty())
        {  ZeroMemory(&gysetdata,sizeof(gysetdata));
if(GetDlgItem(IDC_R_GYSet)->GetWindowText(str),str==strR)
        {
       gysetdata.f=m_F;
       gysetdata.n=m_N;
       gysetdata.w=m_W;
       gysetdata.c=m_C;

         gyFile.Open(GYSETFILEPATH,CFile::modeRead|CFile::modeWrite);
     //  gyFile.SeekToEnd();
gyFile.Seek(sizeof(gysetdata)/2*(m_iCurPos),CFile::begin);
           gyFile.Write(&gysetdata,sizeof(gysetdata)/2);
           gyFile.Close();
           m_lstGyset.AddTail(gysetdata);

           UpdateData(false);
        }
        if(GetDlgItem(IDC_R_GYSet)->GetWindowText(str),str==strL)
        {
       gysetdata.fr=m_F;
       gysetdata.nr=m_N;
       gysetdata.wr=m_W;
       gysetdata.cr=m_C;
      gyFile.Open(GYSETFILEPATH,CFile::modeRead|CFile::modeWrite);
   //  gyFile.SeekToEnd();
gyFile.Seek(sizeof(gysetdata)/2*(m_iCurPos),CFile::end);
           gyFile.Write(&gysetdata,sizeof(gysetdata)/2);
           gyFile.Close();
           m_lstGyset.AddTail(gysetdata);

           UpdateData(false);}
        }

        else
        {
          ZeroMemory(&gysetdata,sizeof(gysetdata));
   if(GetDlgItem(IDC_R_GYSet)->GetWindowText(str),str==strR)
   {
     gysetdata.f=m_F;
     gysetdata.n=m_N;
     gysetdata.w=m_W;
     gysetdata.c=m_C;

     gyFile.Open(GYSETFILEPATH,CFile::modeRead|CFile::modeWrite);
     gyFile.Seek(sizeof(gysetdata)/2*(m_iCurPos),CFile::begin);
         gyFile.Write(&gysetdata,sizeof(gysetdata)/2);
         gyFile.Close();
         m_lstGyset.SetAt(m_lstGyset.FindIndex(m_iCurPos),gysetdata);

  }
   if(GetDlgItem(IDC_R_GYSet)->GetWindowText(str),str==strL)
        {
         gysetdata.fr=m_F;
     gysetdata.nr=m_N;
     gysetdata.wr=m_W;
     gysetdata.cr=m_Cwbsd;

          gyFile.Open(GYSETFILEPATH,CFile::modeRead|CFile::modeWrite);
     gyFile.Seek(sizeof(gysetdata)/2*(m_iCurPos),CFile::end);
         gyFile.Write(&gysetdata,sizeof(gysetdata)/2);
         gyFile.Close();
         m_lstGyset.SetAt(m_lstGyset.FindIndex(m_iCurPos),gysetdata);
   }

}
        }
请问这个保存按钮的问题在哪里呀?为什么就是保存不了两套数据呢?

网友:
gyFile.Write(&gysetdata,sizeof(gysetdata)/2);

既然是将gysetdata写到文件去,size为什么设定为一半呢?后面一半的数据不写吗?

网友:
因为我要把前一半数据写到A对话框,当A对话框变成B对话框后,要把后一半数据写进去!

网友:
感觉设计的好复杂...
干脆用两个对话框实例还不是简单点。

网友:
用两个对话框的已经实现了,可是要求让我用一个对话框实现,无助ing!

网友:
A(A的标题,A的edit控件,保存按钮-保存A数据,返回按钮,切换按钮)
点击切换按钮->
A(B的标题,B的edit控件,保存按钮-保存B数据,返回按钮)

点了后换标题没问题吧。

点击保存,就判断当前是A还是B,判断条件可以由一个BOOL变量来控制:启动时默认0,表示A,在A下点击“切换按钮”变成B时,BOOL量设成1,表示B。
保存时,BOOL量决定保存到A,还是保存到B。

easy?

网友:
设计前,LZ自己想好处理逻辑没?
如果想清楚了,实现还有问题?

网友:
给你个思路,我就是这么做的。
在一个窗口内设置A. B两套控件,用一个变量保存状态 如flag
if(1 == flag)
{
  (1) 初始化A的说有控件。
   (2)更新窗口.
}else
{
   (1)初始化b的空间
    (2)更新窗口
}

这个flag 就在你的切换按钮的处理函数里做。

保存也很简单。

基本上在一个对话框中处理,技巧只是“处理下显示”问题。

网友:
给你个思路,我就是这么做的。
在一个窗口内设置A. B两套控件,用一个变量保存状态 如flag
if(1 == flag)
{
  (1) 初始化A的说有控件。
  (2)更新窗口.
}else
{
  (1)初始化b的空间
    (2)更新窗口
}

这个flag 就在你的切换按钮的处理函数里做。

在onpaint函数里 根据flag 来绘制你所需要窗口。A B 数据交互,切换就非常简单了。
保存也很简单。

基本上在一个对话框中处理,技巧只是“处理下显示”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是   用状态标志位来区分AB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
一份控件EDIT1,AB两份数据(比如CString a,b),还有个BOOL变量来区分AB
if( boolA)
{
    GetDlgItem(IDC_EDIT1)->SetWindowText(a);
    boolA = FALSE;
}
else
{
    GetDlgItem(IDC_EDIT1)->SetWindowText(b);
    boolA = TRUE;
}

网友:
我定义的两个数据:
typedef struct _CData
{
int a;
int b;
}CData;

private:
CList m_lstset;
int m_iCurPos=0;

初始化里面是:
BOOL CGYSet::OnInitDialog()
   CData setdata;
  if()//数据文件存在,则读取
  else  //创建数据

if(m_lstset.GetCount()>0) //初始化界面显示
        {

          setdata=m_lstGyset.GetHead();
          m_iCurPos=0;
          m_edit1=setdata.a;
                 UpdateData(false);
        }

保存里面是:
void CGongYiSet::OnSave()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Data setdata;
   CFile gyFile;
   UpdateData();
        if(m_lstGyset.IsEmpty()) //添加操作

        {
        ZeroMemory(&gysetdata,sizeof(gysetdata));
       setdata.a=m_Edit1;

     gyFile.Open(GYSETFILEPATH,CFile::modeRead|CFile::modeWrite);
       gyFile.SeekToEnd();
           gyFile.Write(&gysetdata,sizeof(gysetdata));
           gyFile.Close();
           m_lstGyset.AddTail(gysetdata);
           UpdateData(false);
        }
        else    //编辑操作
        {
         ZeroMemory(&gysetdata,sizeof(gysetdata));
        setdata.a=m_Edit1;

         gyFile.Open(GYSETFILEPATH,CFile::modeRead|CFile::modeWrite);
     gyFile.Seek(sizeof(gysetdata)*(m_iCurPos),CFile::begin);
         gyFile.Write(&gysetdata,sizeof(gysetdata));
         gyFile.Close();
         m_lstGyset.SetAt(m_lstGyset.FindIndex(m_iCurPos),gysetdata);
         UpdateData(false);
        }

切换到b的按钮???
void CGongYiSet::OnRGYS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