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怎样使注册表即时生效?

楼主:
如题!可不可以不用重启就让注册表即使生效?

网友:
用RegFlushKey()函数涮下!

网友A:
取决于driver和系统的处理,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driver和系统的处理,不能一概而论

同意!
即时保存应该是可以,即时生效要看驱动和系统如何使用注册表中的值了。比如驱动中的某个变量值是从注册表中读取的。背光等级这个注册表的值如果你改了,如果不set BackLightChangeEvent事件且背光驱动没有立即去读相应的值,背光等级也不会变的。

网友:
这个要学习。

这个电源设置啊。啥的,设置立即 生效的了,不过是RAM的,要重启生效,就要实现HIV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driver和系统的处理,不能一概而论

同意!
即时保存应该是可以,即时生效要看驱动和系统如何使用注册表中的值了。比如驱动中的某个变量值是从注册表中读取的。背光等级这个注册表的值如果你改了,如果不set BackLightChangeEvent事件且背光驱动没有立即去读相应的值,背光等级也不会变的。

修改注册表,可以即使保存进去,不过不能及时生效,我做了一个包括数字和字母的输入法,做成两个DLL,通过写注册表导出输入法来达到切换以上两种输入法,注册表可以即时生效不过不能切换输入法,需要关闭后重新打开word,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找即时生效的API比如我们原来做的那个切换的API

网友C:
我觉得这个还是应用问题吧?可能注册表信息只有在打开时才去读取信息??如果这样只能打开一次了,要不就是发现注册表信息改变了就去读取配置信息!??不知道对不对??帮顶下??

网友:
为什么我flush了之后,要挂起一下才能保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还是应用问题吧?可能注册表信息只有在打开时才去读取信息??如果这样只能打开一次了,要不就是发现注册表信息改变了就去读取配置信息!??不知道对不对??帮顶下??

应该是这样的,我改改注册表之后,要把应用程序先关闭再打开才能生效,不关闭应用程序的话不能马上生效不知道有没解决的办法??

网友:
可以检测注册表的改变,不记得具体的函数了,应该是ceddk的函数吧。

网友D:
一般的做法是修改注册表的同时触发一个事件,应用程序收到这个事件后再去读注册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做法是修改注册表的同时触发一个事件,应用程序收到这个事件后再去读注册表。

读注册表怎么实现呢?是刷新注册表吗?我刷新了感觉不行??